清华同方M2N61-TVM/P/S 随机掉电

楼主(2014-01-09):
故障现象:
清华同方超扬V300的板子,AM2接口,单桥,ASUS代工。故障现象是随机掉电。
一般是嘀的一声,自检过后掉电,有时也能看到操作系统引导画面,也有时不过自检,风扇转一下就停。掉电后能立即二次触发。

维修过程:
CPU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这就难搞了。
怀疑是轻微短路,遍查无果;
怀疑是散热问题,CPU、单桥 重涂散热硅脂,故障依旧;因为经常能进BIOS,盯着温度检测看,温度正常,大约一分多钟掉电。
求助网络
1、有人说是因为AMD的CPU发热量大,CPU内的散热硅脂干了才会这样。得撬开CPU铁壳,重抹散热硅脂。
个人觉得难度太大,风险太高,先换一个CPU试试比较靠谱。
换cpu,故障依旧
2、论坛里很多帖子,都说重做桥就ok啦
But,我没有BGA 返修台啊,那宝贝要2千~6千大洋。
个人祈祷但愿不是桥的问题,继续耐心寻找
3、刷BIOS,无果。
刷BIOS还有个小插曲 ,因为芯片靠近PCI插槽,芯片起拔器塞不下,小心翼翼的用两把镊子翘起。
插入编程器,芯片检测错误。去掉强制检查选项,可以读芯片了,但写不进。清空芯片再写,还是写不进,⊙﹏⊙b汗啊。
无奈,似乎有点理解为什么专业维修店要花两三千买个编程器(我的这个,花了2百大洋)。
抱着残存的一丝希望,用砂纸把BIOS芯片引脚打磨了一下,重新插入编程器,居然ok了。
赶紧试机,能进系统了,太棒了,刚一转身,啪的一生,又掉电了。
再试,故障依旧
4、把电容、场管、电源管理芯片都换掉
个人觉得,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况且,手上也没备用零件。
我还是再看看,再想想。多思考、慢动手,以免扩大故障。
5、这个帖子给了我思路,下面细说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0921

一个一个芯片查,当查到控制CPU场管的电源管理芯片RT9603时,发现2脚电压只有0.63V,似乎偏低

上网查找该脚标准电压,应该是2.2v,由电源管理芯片RT9245A提供,于是战场转移至PWM芯片RT9245A
网上查到RT9245A的工作条件:(后来查PDF发现RT9245用于Intel系列,RT9245A用于AMD系列,两者有所不同
#1-#5 VID
#11 DVD 要大于1.2V(9245A应该是大于1.0V
#12 SS 5V
#14 VOSS 3V
#28 VCC 5V

查得DVD脚1.06V、SS脚2.5V,都偏低,照理11脚DVD电压不够,电源管理芯片应该不工作,cpu供电出不来的,但事实上,cpu供电是有的,只是要断电。这里还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万用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测DVD脚所连电阻和二极管时,掉电。
看图,可能是12脚SS 所连电容有问题,从一块废卡上拆了一个换上,各脚电压没变,#11脚 #12脚电压还是偏低,#24-#27还是只有0.63V输出。
#11脚电压是由12v加分压电阻所得,不知道具体阻值,芯片PDF提供的图上,电阻是2.6千欧,遍寻不得。后来在一块旧神舟显卡上找到一粒182电阻(芯片PDF上的示例电路中,用的是103电阻,10千欧),焊上,开机,DVD脚3.2V,PWM芯片应该工作了,但测量其它脚,电压依旧。
百思不得其解时,忽然发现,用红表笔测#11脚所连电阻时,不再掉电了。

装硬盘,开机,一切正常。

本想测一下焊下来的电容和电阻,看究竟是谁的问题,测得电容是220PF。在测电阻的时候,因为零件太小,表笔一打滑,小电阻就飞出去了。。。
回顾总结,SS脚所连电容有很大嫌疑,电容性能不良导致PWM工作不稳定。
有电压输出,不能说明芯片一定正常,要仔细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留下的疑惑:
1、 为什么红表笔测11脚DVD脚所连电阻 和12脚SS脚所连电阻时会立即掉电?
2、 RT9603的第2脚Vin为什么0.63V就能工作?

网友:
新人发帖,没人支持,冷冷清清,自己顶个,求解惑

网友:
怎么看不见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