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进不了BIOS,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1-09):
BIOS都刷过了,就是进不了BIOS设置画面,也进不了U盘启动,求大神指教,第一次碰到这样的、、、、、

网友:
bios坏了,刷吧!

网友A:
换圆口键盘 按DEL 键

网友B:
换一个BIOS再刷   键盘有灯吗

网友C:
再刷BIOS,PS2不能用就是USB的键盘,再不行就查外设的电路,我估计你这是两者都不能用,应该是外设的供电有问题,你去看看是不是键盘灯都不亮?查外设

网友:
技嘉的板子,。看键盘灯 LOCK  有反应没。 没得查供电。南桥

网友:
本人觉得BIOS问题,你看按Delete能不能进

网友:
有可能是I/O或者南桥有问题,你打一下键盘和USB接口的阻值看看。

网友:
刷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圆口键盘 按DEL 键

试过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BIOS再刷   键盘有灯吗

键盘灯不亮、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刷BIOS,PS2不能用就是USB的键盘,再不行就查外设的电路,我估计你这是两者都不能用,应该是外设的供电有 ...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键盘供电有没有?

网友:
换一个BIOS再刷

网友:
进来看建议!!!

网友:
量先键盘鼠标口的数据线阻值是不是全部一样。再IO   再 南桥

网友:
试过了,师傅说是可能是桥问题,准备报废拆件弄另外一块技嘉的板子、、、、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网友:
USB共电也有可能

网友:
进不了BIOS设置画面,当然进不了U盘启动

网友:
先把键盘用不了修好,查查他的供电,以及那两条总线阻值是否一样

网友:
看usb ps2电压以及对地正常不   有相连的esd芯片拆了看看

网友:
看供电波波正不正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