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在发一个朋友在Q上帮助我分析修复的联想X201i暗屏维修

楼主(2014-01-09):
我也不是师傅。但是在一家维修店打工,我还是主力,技术也是一般般,所以还不断要向讯维高手请教,不断向大家学习,才会有进步,弥补自己的不足。
型号。Thinkpad x201i 笔记本
故障。开机暗屏(有字无光),
这是前一天留下来的,因前一天有事不在店里。就一个学徒在,因为这种屏(12寸。LED的屏)的接口不通用,所以没有试屏,老板就定了一个屏回来(老板不会修电脑的)。今天屏到后,同事就换上,我在傍边,开机还是暗屏,他说换了屏还是暗屏。我说之前是什么问题,他说是暗屏。看来屏没有坏,就叫他把主板拆下来,我看了主板上屏的接口处,没有发现零件烧坏的痕迹.保险管也没有开路。这笔记本还是第一次修,没有图纸,就进讯维论坛网去找图纸,进了几次,进不去。问讯维客服,不巧软件在更新中。机子外接也正常,开来就是LED的灯管供电有问题。就在别的网上下了一个图纸。打开屏接口处的图纸 ,图中有红色的方框处都是有电压的 后面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有思路了,又要搬救兵了,上面全是英文,对英文来说是盲人。找老三,老三不在,看他又接到大工程了,每次有工程都是不在店里。又找到了另一位,也是在论坛上认识的。谢总。下面把图纸发给了他,就是Q聊了。他叫我在接屏的情况下测试下2.3.7.22 30 32.57.58.59的脚,因为这种屏的接口都市盖在主板上的,要测到针脚还不容易呢。所以就用线接出来后在测,   我测试后都有电压的,后来就测了42.44,50.54 ,看到有LED的英文,就以为是灯管处的电压。就测试了 ,有的开机有电压,一会就没有了,我就问他是不是这里有问题,他说那是LED指示灯的电压,                                                                                                    30脚的电压时开关的电压,有的,心想一个高压板,接地,供电。。开关 都有了,屏的灯管怎么就是不亮呢,后来想到显示屏上也有高压供电,接地,还有开关也可以测啊,找了好久看到了LED ON 找到主板屏线接口的30脚跟屏上的LED ON,测试出来不通啊 。                                                                                                    看来真是屏线的问题,是换呢还是修呢,换的话成本很高啊,要一百左右了,听老板说客户今天还要来拿,看来就只有修了。修的话屏经常在转动,要防止在此坏,后来就用维修用的免刮漆线,跟着屏线贴着走,在用高温胶纸固定牢如图                                                                                                    焊接后,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可以交差了,不久客户就来取机了。维修到此结束,小小经验,希望能有帮助,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图纸,把图纸也一起献上, lenovo

网友(点评):
哈哈 我今天和楼主干了一件基本一致的事情。刚开机屏幕正常,一分钟后屏幕有内容没灯光。估计是有元件老化了。没去找图纸,也没清线。直接飞线到公交点19v,ok!

网友:
迅维网强大啊 顶贴 学习了

网友A:
那根线时控制线呀?我是小小白...

网友:
加点人气!

网友:
是啊  有时候修个机器要走半天的弯路   如果遇见没人指导和讲解的更悲剧    几乎上都是这样过来    只能慢慢学唉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一个和LZ一样的情况 LED ON没通 自己发现的  修液晶的都知道ON 是高压开启信号

网友:
修屏供电还是比较好修的  信号少  只要供电不足直接飞线就可以啦

网友:
楼主学习的精神让我竖然起敬啊,

网友B:
暗屏都是供电的问题,真接去屏上找供电就好了,一般都连电容电阻 呵呵

网友:
关建还有一个控制,这个重要啊

网友:
一般屏线飞线台考眼神了,我基本不敢去弄,弄不好就烧东西了还需要自己练练焊接啊!

网友:
真的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保存起。以后遇到这类情况翻出来看看。还没遇到过。我是新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暗屏都是供电的问题,真接去屏上找供电就好了,一般都连电容电阻 呵呵

有些暗屏是屏线接口的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造成的,确认相连的开关控制三极管正常可以用镊子短接进行测试故障。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今后写帖子不要用这种截QQ聊天记录图的形式,看上去非常凌乱,让我们看的很痛苦,你为了省事偷懒直接截图,可是我们观看者却遭殃了,看得我们真是晕晕的,绕来绕去的,无语了!看了一半都不想再看下去了!大家觉得呢?希望楼主今后能听取我的意见,多谢,不过内容还不错,这款机型,我都遇到好几台屏暗的了,有换过灯管,不过基本上都是屏线坏掉,属于通病了,大家都知道!

网友:
谢老板很好。这么有时间和精力。

网友:
有个师傅指点一个就是好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屏线一般坏得比较少吧,这个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一般先找个屏试试,再测LED高压的工作条件,再考虑屏线。谢谢分享!

网友:
之前碰到个显卡有问题 结果换显卡后不显示 但外接显示 又懒得动显卡把屏给修了 结果暗了 没办法又动了高压 真麻烦

网友:
挺好的,很赞啊,

网友: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确实不好修呀~~~要是有配件的话~~很快就修好额

网友:
其实暗屏最好修了,就是先排除是LED发光条问题还是主板上问题,再进一步维修,无非就是供电 BLON开启信号 GND

网友:
看来以后遇到暗屏问题要先注意了屏线问题了,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一般都是飞供电吧、楼主有那么多人帮你这样学的快 啊

网友:
谢老板人挺好的 但是楼主也太菜了吧

网友:
曾经也碰到这类问题

网友:
楼主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暗屏是最简单的,不外乎就那几个问题。灯管高压上高压信号

网友:
就是30脚的断线问题吗?

网友:
大多情况下,还是直接换屏线了。修屏线的时候少。楼主费心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暗屏是屏线接口的背光开启信号电压不正常造成的,确认相连的开关控制三极管正常可以用镊子短接进行测 ...

yes , thank you

网友:
高手 啊,上面全是英文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好样的,和我的技术差不多,

网友D:
原来LED_ON是屏高压供电。。。谢谢各位

网友:
开始学的时候休本子都是不容易啊,自己单独修好的板子都是特别有成就感的,记得我第一次给笔记本改高压的时候成功了特别有成就感

网友:
这本本当时出来的时候一万多吧,楼主细挺细的,找信号都找到屏上面去了,以前测都是测接口,不插屏。

网友:
呵呵,小白白too

网友:
去外地跑业务了两天,现在刚回来到城里,哈哈,厉害了啊。

网友E:
这X200系列的暗屏好多是屏线了,就是这屏线太贵了

网友:
哈哈。。有钱收就可以了

网友:
老谢是大好人呀

网友:
高手呀  查了那么多 还是被你搞好了

网友: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就是最后那个飞线,我是佩服,怎么找到到在屏街口好眼力

网友:
这样在开机的时候动屏或者屏排线  ,屏应该有时会亮一下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试过

网友:
这个可以是精华!

网友:
LZ 我想知道下  2脚LCD_PRESENCE 37脚LIGHT-C 39脚LIGHT-A   尤其是37脚 Q8管子坏了  也不影响别的问题吗?

网友:
很佩服楼主的学习专研的精神!维修就是这样要多动手多问,有前途啊!

网友:
谢老板比我的师傅都好啊

网友:
楼主可以在清楚的说说这种编排线你是怎么固定的吗

网友:
我也修过   最后换线就可以    弄到烦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了,未来这款机器越来越多要维修。。。。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耐心,奖励一下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维修乐趣无穷

网友:
楼主不容易呀,看过程能学到不少东东,分不多已加上……

网友:
那个 谢师傅 有没有这么牛啊 下次 有问题 请教一下 他 才行 ,请问 谢师傅 可以么?

网友:
好仔细啊 维修过程写的不错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屏没供电。导致黑屏

网友:
楼主好样的 以后要相互学习啊

网友:
看来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啊 互相才是王道

网友:
lz焊工很赞,令人羡慕哦。

网友:
都是高手,很厉害

网友:
真是高手啊- - 哎 膜拜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先保存起。以后遇到这类情况翻出来看看。还没遇到过。我是新手 额

网友:
这机的屏线和X200 LED屏线一样的,易坏出现暗屏的现象,楼主修这机是低配的吧,U5600的CPU

网友:
我想说的是你两都相当有耐心 一般人是不会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简单哈

网友:
屏线爱坏就是这个机的通病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费事的,都说暗屏了,屏也换了,说明什么,屏的供电电压低啊,外接是好的,屏线肯定最值得怀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来LED_ON是屏高压供电。。。谢谢各位

不是供电,是供电开关信号,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X200系列的暗屏好多是屏线了,就是这屏线太贵了

管它贵干啥,报了价,不修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供电,是供电开关信号,ok?

好吧。。。我少打了两个字。。。

网友:
楼主,厉害啊,早看见你的帖子就好了,刚修了一个暗屏的,换了屏不行,以为是高压,自己又没有,就交给别人修了,没挣到钱。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的运程指导,不错!

网友:
屏供电其实还是很好修的  我一般情况下遇到暗屏也是这种修法   其实还是建议楼主换根屏线比较好   方便  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线时控制线呀?我是小小白...

LED-ON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图纸能修这样不容易啊,费了不少时间吧,顶下

网友:
这里面哪一个是屏检测的呀?

网友:
这个帖子赚了很多钱哦,帖子的主人好人气

网友:
哇,给力啊,高手就是高手喜欢看这样有营养的文章

网友:
图纸收下了,呵呵

网友:
小白白受教了

网友:
技术贴啊    不过这个屏线也坏的很多的

网友:
楼主辛苦,图片拍得很清晰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的哦!!!!!!!!!!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   赞一个

网友:
大神 。。 学习了 。赞1个 。

网友:
楼主维修很细心啊

网友:
呵呵 LED和LCD 差不多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好,真是学习了,修笔记本最重要的是细心

网友:
弯路会越走越直,别急,暗平一般就是缺供电,把这部分供电弄熟,以后就会很快

网友:
老五背后站着迅维几大高手,他修不好的QQ都能帮他修,太羡慕了

网友:
这才是好贴呢,学习了

网友:
这个屏线导致暗屏是通病啊,但是每次我都是换屏显解决,看了你的帖子,了解到原来是LED_ON断线,楼主毅力惊人,这都能测出来,楼主NB

网友:
呵呵,屏挺老的 ,修这个估计得小半天

网友:
zhe这都是个通病了。屏显容易坏

网友:
不错 这样的问题经常 碰到 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的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很好

网友:
这么强大~很细心

网友:
表示没有遇过!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办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啊。

网友:
有高手就是好,真不错

网友:
随随便便就发了屏回来,你们老板真大方

网友G:
前几天修了个外显内不显的机器  直接让学徒干了显卡 结果推大了 重植外接花 内还是不显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主板 独显改集显 更换后图像变成方平了  才知道原来是屏检不到 原来是屏线短了一根

网友:
要修得非常有耐心才行

网友:
暗屏都是供电的问题,真接去屏上找供电就好了,一般都连电容电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做维修就是要心细啊!

网友:
真好的网络   真好的帖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和LZ一样的情况 LED

网友:
好多IBM的 定义看不懂, 有人教就是好

网友:
不耻下问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几天修了个外显内不显的机器  直接让学徒干了显卡 结果推大了 重植外接花 内还是不显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

外显内不显,内不显有背光吗?显卡花屏了,注意看显存了吗?显卡掉点了吗?如果没检测到屏的话,应该是屏背光都没有,如果背光都没有,就茫然的去干显卡是不是自信心太高了。经验会害死人的。

网友:
学习了,给你加分了

网友:
好牛逼的维修啊。

网友:
高手呀新手学习了

网友:
一般屏线飞线台考眼神了

网友:
楼主是好人,下次我遇到这种问题直接换屏线就可以了。感谢热心发帖!

网友:
好波折的维修啊, 你直接飞跟电过去不就哦了

网友:
测试了这么多,最后是屏线问题,可想修机器碰见齐,就不会这样浪费太多时间测电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