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焊接技术

楼主(2014-01-09):
笔记本主板中,焊接EC芯片怎么焊接能够焊好,焊好了之后,怎么判断是否焊好没有虚焊???     师兄们,传授一些经验   。

网友:
首先把PCB上的EC芯片焊盘锡用烙铁托平,然后用洗板水清洁一下焊盘周边的脏物,如果你用是旧EC芯片,注意把引脚锡托平,新的就不用啦。在给EC芯片脚定位之前烙铁先上点锡,确定给EC芯片四面脚都对位焊盘位置,烙铁给EC芯片脚上锡,注意不要太多。焊好四面之后,眼睛与板子的EC芯片脚成一定角度看,EC芯片脚与PCB板子之间被锡填充就是好的了,虚焊、连锡等现象一看就知道了。说得有点唠叨,对新手还是有用。练习多了就会省了不少事,至少我是这样过来的

如果再借助放大镜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个pin上面的锡量大小!

网友:
上面说的就是这样

网友:
先把PCB 焊盘的锡拖平  涂上少许焊膏,把芯片对正脚位,用烙铁稍微加点锡在芯片四周固定,然后就是加锡拖锡,一气呵成,完了以后我习惯用20倍放大镜看四周的引脚,成一定角度(大概45度的样子)针脚发亮,其实空焊的就能看出来了,为防止疏忽,用洗板水洗一下,在用尖镊子不要太用力的 扫芯片的四周引脚,空焊的就回轻微的动一下的,还有空焊的脚位在用镊子扫的时候声音和没有空焊的声音也有区别呢,这是我个人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