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5进水后卡win7画面

楼主(2014-01-09):
下面电脑公司拿过来一台联想E535,,说是进水,可以开机,但进不了系统,win7系统,四个小点没出来就卡死不动了。
老板接手的,,,老板拆开把进水的地方(北桥后面)清洗干净之后开机还是一样,就放着了,,,我把手里的机器修完之后闲着没事就把那台机器拿过来修修。
我拆开之后又把进水的地方重新焊了一下,该换的也换了,,开机还是一样,,难道是哪个地方缺电压?。既然能开机,我当时就排除几个大电感,,,其他地方的小电压那么多,在板子上面找就找死人,,于是我就偷懒,直接在桥背面测电容电压和电感电压,,由于是北桥背面进水,所以我就先测了北桥背面,测了半天没测出来值得怀疑的地方,就把目标转到显卡,,,当我测到L1403的时候,发现没电压,,打开图纸,,
是显卡1.8VGS供电,,L1403旁边还有一个L1400,也是想通的,
,,先查了1.8VGS,,,
1.8VSP转过来的,
找到来源,测了下输出,,是有1.8V的,,节点PJ704也是有电压的,但是跟L1403不通,于是飞了线过去,,电压是有了,但是屏幕不显示了,擦,,,没办法,,只好放弃了,
开始从L1400开始查了,+1.0VGS,,追查来源
+VGA_PCIEP转过来的 ,,继续追查
OK,找到,继续测输出,,,0V,,看来是有望了,,查条件,,发现第6脚没电压,
这是5V电感电压过了一个节点直接过来的,,测了下,电感、节点都是有电压的,但这里就是没电压,也是不通,,判断中间断线,二话不说,直接飞线过去,,通电开机,,修复到此结束,,不用说,,肯定好了,正常进系统,鲁大师压力测试半小时正常,,,
简单小修一下,说实话,修好这机器也是我运气好而已,,呵呵,,你们修i机器没思路的时候也可以试试我这个方法,,,当我没思路的时候就测测桥后面的电容,电感之类的,我用这种方法已经杀了好几台机器了,,,嘻嘻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这个本子的图纸,,我就上传一份吧

联想E535 LA-8124.pdf

有些机器卡系统桌面,是南桥的问题也有

网友:
必须赞一个啊,我就是对上电时序不懂,所以有时候也都是这样乱测的了,哈哈。

本案,无关一般的上电时序,好不

网友:
停牛逼的,运气不错。。。

网友A:
方法很好,谢谢分享;L1400有电压之后,L1403有没有电压了?  你之前说的相通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搞不明白的就是楼主不是飞线过去了吗,电压也有了,怎么不亮机啊??还有1.8VGS 和1.0VGS分别是显卡的供电吧,你修好了1.0VGS,没有1.8VGS不是也不可以正常吗?还有图上不是标有“@”的字样吗,就是未装的意思,怎么你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方法很好,谢谢分享;L1400有电压之后,L1403有没有电压了?  你之前说的相通是什么意思?

从截图上面可以看得出,+1.8VGS过电感L1403后变成+DPLL_PVDD,,+1.0VGS过电感L1400后也是+DPLL_PVDD。。这两个电感之间是连在一起的,,,+1.0VGS修出来之后,我量了一下,L1400的电压是1V,,L1403电压也是1V,并没i测到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明白的就是楼主不是飞线过去了吗,电压也有了,怎么不亮机啊??还有1.8VGS 和1.0VGS分别是显卡的供电 ...

那两个电感虽然标了“@”,,,但我在板子上面确实找到了那两个电感,事实证明,“@”并不代表空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电感虽然标了“@”,,,但我在板子上面确实找到了那两个电感,事实证明,“@”并不代表空料

不过你那个1.08VGS的电就不管了吗,你不是量到电感那就没有电了吗,后来那里飞线过去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那个1.08VGS的电就不管了吗,你不是量到电感那就没有电了吗,后来那里飞线过去没有呢???

之前飞线之后屏幕不显示,,我就把线扯掉了,,1V修出来之后那个电感上面也有1V电压,只不过没有1.8,,,我也没管它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按照楼主的方法试试。

网友:
谢谢分享,1.0V修出来了,但是原来是1.8V的却也只有1.0V,这样能用多久呢,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被拉低了呢?进水机器有太多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飞线之后屏幕不显示,,我就把线扯掉了,,1V修出来之后那个电感上面也有1V电压,只不过没有1.8,, ...

呵呵,,看来还真是够顺利的,一修就同时把两个电压修出来了!不过怎么会没有1.8V呢??难道又是图纸误标吗

网友:
映像中,这DPLL_VDD是啥锁相环之类的东东,看来进不去系统 是被锁住了

网友:
这种电压确实要慢慢找,一个一个测,思路也不错

网友:
记住了楼主的办法,测桥背面的电容和电感

网友:
直接查伤口,这样直接方便。

网友D:
我是看你发图纸的精神可嘉才为你加分的

网友:
DELL一台进水卡机   放电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看你发图纸的精神可嘉才为你加分的

呵呵,那就多谢了

网友:
熟悉的感觉

网友:
能修好就很厉害了啊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为缺电压,学习了,楼主NB

网友E:
问一下楼主,你在论坛中是如何找图纸的!能给一下找图纸的方法 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楼主,你在论坛中是如何找图纸的!能给一下找图纸的方法 吗?

一 广达主板图纸的查找方法

在全球PC行业,广达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厂,市占率约34%

广达主板的板号标识如下:

DAO是广达主板板号的一个开头标识,SW7即是它的板号,在图纸中为:

而在论坛的附件命名中,也是标记为SW7,例如在搜索框中输入SW7回车后:

二  仁宝的主板板号查找方法

财富500强企业仁宝电脑集团, 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制造商

仁宝的图纸在主板中的标识如下图所示:

在图纸中,如下所示:

而在论坛的图纸命名中,都是以LA开头:

所以我们在论坛搜索仁宝图纸时,只要在搜索框中输入仁宝的板号,格式如:LA-4141P

三 英业达图纸板号查找方法

英业达集团成立于1975年,主要从事计算机、消费性电子、通讯、资讯及网路应用等领域的研发和制造。在台湾、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地设有分公司。

惠普的很多机型都是英业达代工的。

他的板号查找方法如下:

在主板上的板号标识为6050A开头,

后面的2154101即为他的板号了,

查找图纸时,在搜索框中输入为:2154101,输入回车后,打开搜索结果页:

点击打开对应的帖子,就可以找到图纸下载了。

四 华硕板号与图纸查找方法

华硕电脑是全球领先的3C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致力于为个人和企业用户提供最具创新价值的产品及应用方案。华硕的产品线完整覆盖至笔记本电脑、主板、显卡、服务器、光存储、有线/无线网络通讯产品、LCD、PDA随身电脑、手机等全线3C产品。

华硕的主板板号很好查找,如F3T的主板:

板号为F3T,直接在搜索框中输入F3T,回车即可:

回车打开浏览器的搜索结果页:

点位图与图纸就都出来了,需要的话就可以点击打开对应主题下载了。

五 伟创

纬创资通

纬创资通集团(Wistron Group)

  纬创于2001年5月30日正式成立。

  纬创前身为宏碁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于1981年成立的DMS部门(设计、生产和服务部门)。

  纬创自身定位为ODM专业供应商。

  纬创专注于信息与通讯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桌上型电脑系统、服务器和储存设备、信息设备、网络以及通讯产品。

  纬创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ICT产品设计、生产及服务的全方位支持。

  2006年营业收入达65亿美元,居台湾制造业公司前20强。

  大部分客户为全球著名高科技资讯公司。

  总部位于台湾,其分部遍及亚洲、北美和欧洲。全球员工超过两万人。

伟创所代工的主板的板号查找方法很简单,拿IBM X40为例:

伟创的板号一般在主板上会有一个白框框来圈起来的几排字符,这个就是它的板号了,对应的图纸为:

那么我们搜索时,可以直接在搜索框里面输入:

回车后打开浏览器的搜索结果页,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伟创为戴尔代工的笔记本的板号查找方法也是如此:

板号为DT2,搜索DT2就可以了。

七 三星

三星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之一。2007年度《商业周刊》全球最佳品牌100强排行榜,三星电子全球排名第21位,其16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也使其成为连续五年品牌价值上升最快的公司之一。与三星电子的品牌成长一样,三星笔记本见证了三星电子的品牌成长,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星笔记本在全球唯一的生产基地——苏州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其占地面积26000平方,于2002年9月注册,2003年4月正式投产,并在2003年11月通过了ISO 9001 & 14000, OHSAS 18000 认证。

三星笔记本主板的板号查找方法如下:

一般在内存槽下面,

PCB CODE即为它的板号,即:BA41-00809A

在论坛搜索框里输入BA41-00809A,回车即可搜索对应的附件,点击下载即可;

八 索尼

VAIO,是世界上民用及专业视听产品、游戏产品、通讯产品、关键零部件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先导之一的索尼(SONY)公司旗下的个人电脑子品牌。自1997年的推出第一款笔记本电脑以来,以其时尚的外观设计与独特的使用体验在用户和业界中一直获得高度的认可。VAIO产品线丰富,经典机型层出不穷,广泛覆盖便携商务,炫彩时尚与家庭娱乐等领域,是业界时尚与科技的引领者与标杆。

索尼的笔记本电脑主板板号标识方法,是以MBX开头:

索尼的图纸一向不太好找,很多型号是由国内富士康代工,其他应该是日本的工厂生产,而在国内富士康的代工属于OEM(由委托方提出产品设计方案——不管整体设计是由谁完成的,且被委托方不得为第三方提供采用该设计的产品),所以技术资料是保密的。

而索尼的笔记本也有部分是由广达来代工,如MBX-177A:

我们找图纸可以找广达的GD1:

在搜索框中输入GD1

回车打开浏览器的搜索结果页:

点击打开对应主题下载即可。

九 顶星

国产的部分中低端笔记本电脑大部分是由顶星代工,它的板号一般在内存槽的胶贴下面,如海尔的W66笔记本的主板板号为:

N211即是它的板号,在图纸中的标识:

查找附件方法为:输入N211,回车即可:

回车后打开浏览器的搜索结果页:

点击打开对应主题下载即可。

其他的各品牌大部分是由国内的代工厂生产,虽然笔记本的品牌型号不同,但是在主板上的板号标识都是一样的,查找方法也是遵循各个厂家的命名规则,即可找到对应的图纸了,以戴尔的笔记本为例:

戴尔

戴尔公司以IT直销享誉全球。戴尔家用台式、家用笔记本外观时尚,色彩丰富,为消费者按需定制个性化娱乐电脑,满足高清影音娱乐需求,更以便捷贴心的售后服务让用户使用无忧;戴尔商务台式、商务笔记本为超大型及中小企业提供专业产品及技术支持笔记本电脑是方便的便携式计算机,广受经常出差、喜欢在咖啡店学习的人群的欢迎,而重视节约空间设计的用户更是对它青睐有加。

戴尔在的笔记本也是为国内代工,较多的是广达代工,也有华硕等厂家的代工型号。我们以戴尔的D610为例:

在主板中标识为:

图纸中的板号为:

可以看出它是由广达来代工的。我们直接搜索JM5B就可以找到对应的图纸了。

还有上面提到的由纬创资通为戴尔代工的主板,板号查找方法就应该按照伟创板号的查找方法了。

笔记本电脑品牌型号众多,难以一一列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 广达主板图纸的查找方法

在全球PC行业,广达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厂, ...

谢谢你楼主!加你QQ是多少啊!

网友F:
当然故障点在那里就找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当然故障点在那里就找那里的问题啊……

关键是怎么能找到故障点,高维修的都是查故障点,你知道故障点在哪吗,怎么查吗

网友:
方法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LZ给力,谢谢分享图纸。正在寻觅此图纸

网友G:
那个1.8V的线也是断了是吧?这2个电都是显卡的吧,像这种故障楼主为什么会测电感之类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那个1.8V的线也是断了是吧?这2个电都是显卡的吧,像这种故障楼主为什么会测电感之类的呢?

1.8V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断线,反正我把1.8V飞上去连显示都不显示了。。,,,,像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缺电压导致的,而缺电压导致这种故障的,无非就算桥缺电压,,如果桥缺电压的话,再背面电容,保险之类的元器件上面都能测得到,,,测到无电压的地方,查看一下图纸,看这个电压是干嘛的,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V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断线,反正我把1.8V飞上去连显示都不显示了。。,,,,像这种故障一般都是缺电压导 ...

一般像我们看到无非想到的就是南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怎么能找到故障点,高维修的都是查故障点,你知道故障点在哪吗,怎么查吗

我说的是你那有明显外观不良,先从那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你那有明显外观不良,先从那里下手……

好吧,确实是有明显外观,只不过有明显外观的那部分是北桥背面,,我查到的是在显卡背面,,这个跟明显外观有关系吗?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啊

网友H:
LZ一番话又打开了我新的思路,谢谢LZ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10已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一番话又打开了我新的思路,谢谢LZ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10已加上

论坛就是开放交流的地方,至少我不会太保守,,呵呵,,多谢你的 加分了

网友:
维修确实很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图纸收了

网友:
楼主很谦虚的!对于进水的机器,有时排查故障点很费劲的,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肯定会傻眼。

网友:
应该是独显缺供电导致系统加载不上驱动所以卡LOGO。

网友:
修的方法挺好,下次遇到没有这样的思路 也这样去测试 反而快  顶一下

网友:
新的思路  新的想法  以后也可以试试了 呵呵

网友I:
这个恐怕,说着简单,楼主修的时候也废了不少功夫呢吧,毕竟这是细活.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恐怕,说着简单,楼主修的时候也废了不少功夫呢吧,毕竟这是细活.

呵呵,如果不算上拆装机的时间,跟找图纸的时间,修主板的全过程大约在20分钟左右,我修这个本子的过程跟帖子中的内容一样,没有精简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恐怕,说着简单,楼主修的时候也废了不少功夫呢吧,毕竟这是细活.

我清洗加焊之后故障还是一样,我就直接测桥背面的元件了,,测到问题就查问题,过程就是这么简单,,呵呵,不能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
鲁大师压力测试半小时正常         楼主拷机都是这样吗 ?我拷机是把电脑放一旁演电影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从截图上面可以看得出,+1.8VGS过电感L1403后变成+DPLL_PVDD,,+1.0VGS过电感L1400后也是+DPLL_PVDD。。 ...

+1.8VGS过电感L1403后变成+DPLL_PVDD,,+1.0VGS过电感L1400后是+DPLL_VDDC     貌似不一样

网友J:
北桥后面进的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加焊北桥  水可能进到桥里面去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小弟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1.8VGS过电感L1403后变成+DPLL_PVDD,,+1.0VGS过电感L1400后是+DPLL_VDDC     貌似不一样

哦哦,那可能是我看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北桥后面进的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先加焊北桥  水可能进到桥里面去了

水是从背面进去的,没有进到桥里面

网友:
哇塞。楼主这是在分享经验啊。学习了。时序测量都正常后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这种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比较耗时间,老机器的主板估计就放弃了

网友:
有些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