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本与笔记本

楼主(2014-01-09):
师兄们,你们说超级本与笔记本就说同样是看电影,为什么笔记本发热量很大,而超级本就发热量很小呢    包括平板也是.                   同样用笔记本办公的话,发热量也  会大的       求分析

网友:
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超级本 平板使用的都是低能耗的芯片

网友:
嗯  超极本使用的多是低能耗的芯片,而且硬盘大多也换成了固态硬盘

网友:
功耗小,当然性能也差,,,你玩大点的游戏能感到差别了,,

网友:
超级本CPU一般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
低耗能本本,性能高限~

网友:
性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性价比不同吧,价格和使用效果成正版

网友:
前些天修了一台三星i5 的超极本,cpu 是 bga板载的,而且现在的u能做到32,22nm了,发热量也相对少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