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 way NV40 Z07 开机0.37掉电

楼主(2014-01-10):
接到这个本的时候,根据客户提供的故障现象描述,断定是供电不全造成的开机掉电。拆机,简单检测之后,开始逛逛论坛,查查看有没有通病的解决方案。果然这个本子有个通病,就是PC136。然后根据同行们的成功经历,做了各种尝试,均告失败。定了PU5芯片。等芯片到了之后,换完ok。顺便将PC136给换掉。故障解决。

开机提示 data error   按F1后黑屏。后来关掉quite boot后  开机进系统,但还是提示data error  要求按f1.后来从官网下bios解决。

网友:
经验贴啊,谢谢啦

网友:
跟换的芯片,楼主怎么知道是坏啊,能给点维修思路不

网友A:
直接加大电容。 芯片坏的不多

网友:
电容,,电容,,

网友B:
顺便分享一下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奶牛的机器  修的非常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大电容。 芯片坏的不多

电容我都换了,故障还是原来那样。 换芯片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分享一下图纸就更好了

图纸论坛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