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00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4-01-10):
自己有一块 好的LENOVO T400的主板,放了几个月,今天拿出来装机想卖给客户,可拿出来一测试,无待机电流,好好的主板,怎么就出现这现象呢?量,主确定主板没有短路,掉件。通电量20V都正常,量U61Pin24无VDD15,要产生VDD15,必须要看VCC5M_ON有没有,没有,VCC5M_ON是由芯片U28PIN76要发出一个M1_ON高电平信号经R866后产生的,现在量U28 PIN76也无高电平电压。U28 PIN76要有电压,U28 PIN73和PIN17必须要有EXTPWR#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和高电平的SHUTDOWN2#后发出M1_ON。可M1_ON没有,换了U28和U61还是没有,没思路,又不想瞎动,因为原来是好的。请问有哪位师傅遇到过这情况的。

网友:
最好有个截图,可结合截图来说明,,

网友:
是不是线没插好,。,

网友:
可能是主板凡潮了,用风枪吹一吹

网友:
楼主啥都没有在呢么看呢~~~看看条件满足了没啊

网友:
 机器这东西  谁也说不好啊   用着反而不爱出问题,既然放坏了就修吧

网友:
求图,求图纸

网友(2014-06-27):
这种机器好查,有时间,电路图,点位,慢慢查就可以了

网友:
时间久了 应该是小问题   仔细检查下  有没有磕碰 灰尘 开焊啊

网友:
按时序检查下

网友:
这样的最不好修了,有可以加热加热就好了,有可能换好多东西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