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k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4-01-10):
典型的富士康垃圾G31板。单位同一型号机子坏了7、8台都是同样问题,问题是主板按开关主板不启动,测量CMOS跳线有2.58V,cmos功能应该没有问题。测量开机开关2.12V,短接不启动主板。直接短路电压绿黑线主板能够启动。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该主板是IO电路用的是8718,谁给指个方向啊!!谢谢

网友:
32.768起振了吗?

网友:
没有示波器,开机量32.768电压几乎没有。

网友B:
开关电压2.12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压2.12不对啊

是的,明显偏低了,可以更换IO试下或者测量下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主板是IO电路用的是8718,谁给指个方向啊!!谢谢

8718型号IO是67脚供电, 你下载这个型号IO芯片 PDF图纸查下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
在5VSB上直接飞个线,中间连一个102电阻,在看看能不能触发,要是还是不能就看看是不是IO 或者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8718的67脚才有2.25V电压,是不是IO供电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