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独显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01-10):
一台IBM T60独显,945PM芯片组,不开机,待机电流才0.01A。 3V,5V后级没有短路,上下场管也是正常的,20V的电压也输入到上管。测得MAX1901:1:供电21脚V+为20V正常,2:22脚SHDN信号为3.3V。 3:20脚VL5V为5V。  4:7脚REF为0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高电位)。 5:4脚0N5信号的电压为0.96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高电位),  28脚ON3信号为3.3V高电位正常。
  处理过程:看电路图发现ON3和ON5都是由PMH7发出的同一信号M1-ON经过R866(10K)和R405(0)两个电阻分为ON3和ON5信号。ON3信号正常说明PMH7正常,R866电阻也正常,考虑到ON5信号还到U61的63和64脚,于是更换U61和MAX1901,结果还是一样。请问MAX1901的7脚REF电压是在4脚和28脚的ON3,ON5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才有,还是先有7脚REF电压后,再输入正常的ON3,ON5信号就会有3M和5M电压呢?

网友:
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兄弟  这机器有通病来的  看看是不是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 芯片保护  所以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A:
升压电路也不正常,激放电路24脚BST3  和17脚BST5都还不到5V

网友:
虽然看不懂可以的赞一下

网友:
REF跟ON3 ON5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好不好,老大!你实在搞不清楚就查查数据手册噻

网友:
断开ON5再试下

网友:
查一下PMH7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有REF电平,再有on3..

网友:
ON3(28脚)接到了3.3V的高电平.为什么ON5(4脚)只有0.96V的电压?  u28(pm芯片)76脚已经发出了M1_ON 3.3V的高电平信号,经R405 (0欧电阻)产生了VCC3M_ON 3.3V的高电平信号,为什么经R866(10K电阻)后产生的VCC5M_ON就变成了0.96V的低电平信号,R866阻值正常,有高人的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电路也不正常,激放电路24脚BST3  和17脚BST5都还不到5V

BST 端电压不正常查下相连的升压电容是否短路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