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400 开机显6个屏而且有点花屏.外接正常

楼主(2014-01-10):
前天接一台DELL Vostro 3400 外接开机显示正常.内屏确显6个屏并有花屏现象.以前的经验.直接换显卡芯片就好.些机的显卡芯片是N11M-GE1-S-B1 换了两个全新芯片.故障依旧,在要站内有一相同故障的维修.但没有说明外接正不正常.所以在此求助.如果显存芯片有问题外接是浊也如此呢?

补充内容 (2014-1-13 22:52):
已排除故障。

补充内容 (2014-1-13 22:54):
原来还真是显存问题。我先前从别的机器拆下来的都不能用。后面发了新的装上后。故障排除。

网友:
换屏试,不行了 干显存

网友:
显存有问题的话,外接也会不正常,老大!建议你还是考虑显卡那边,你连续换两个显卡不能就100%说明一定不是它的问题,就算不是你的焊接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不良导致,以前我们还遇到过Y450,也是换了几个全新的芯片,不过后来换了一家调货的商家,显示就正常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不过还有可能是显卡及相关电路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线也有可能的,外接好的话应该还是线和屏的问题

网友:
就是屏线 显卡 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多屏现象 就是显卡这方面啦

网友:
一般只坏显卡,别把点吸平试下哇

网友:
显卡的问题  这种分屏我还没有发现有与屏、屏线有关的

网友:
给楼主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1.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并整机运行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显存到显卡中间有故障的可能性。
2.加之你已经更换过显卡,所以显卡也已经排除,总点放在主板屏接口上的系统总线到液晶屏是否有异常。
3.DELL的液晶屏有点特殊,跟换液晶屏时候很多不显示或显示异常要把原液晶屏码片交换。
4.以上都正常也不排除BIOS程序异常!

网友:
肯定是显卡那块的问题,

网友:
显存或者屏线查查!

网友:
还在维修中。显存已经换了。不过是从另一台机器拆下来的。

网友:
刷BIOS先  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昨日显存芯片到了。共发了5个。装上。OK了。这种现象现显存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见证到。

网友:
学习了,之前HP的机子有出现多屏的现象,外接好像也多屏,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