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驱动板上的一些通病

楼主(2014-01-10):
各位大神,发表下你们的意见,说说你们的知识,大家分享下。驱动板都哪些通病。我遇到很多显示器是驱动板问题了。比如说:显示模糊啊,插上VG线就不显示啊,
屏,屏线我都检查了,都是好的。这些毛病太奇怪了。现在的好多三星显示都陆续出现这类毛病了,大家必须重视起来、

网友:
经验是要慢慢积累的,,,

网友:
嗯;的研究一下

网友:
驱动板多半会引起图像显示不正常,按键板不受控,高压电路不启动,外接信号不显示这些问题

网友A:
经验,是靠修出来的,就是别人告诉你了,到时候修到了,也不一定就能想起了, 比如一个小故障,让你修半天,下次你肯定记住了

网友:
经验维修   一大部分都是靠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是靠修出来的,就是别人告诉你了,到时候修到了,也不一定就能想起了, 比如一个小故障,让你修半天 ...

自己肯定是会修的,但是遇到一些奇葩的情况真心不知道这样去应付了。  说出你们知道,我只是借鉴下。  修东西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B:
我现在就在为一个改驱动板发愁,原版是亮logo后就没了  切logo发红。换驱动直接只是屏亮,什么显示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在为一个改驱动板发愁,原版是亮logo后就没了  切logo发红。换驱动直接只是屏亮,什么显示都没有了

亮LOGO说明屏没坏,你驱动不配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