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55部分信号

楼主(2014-01-10):
SUS_PWR_DN_ACK:待机电压应答信号,在PCH收到V5REF_SUS, VCCSUS3_3待机电压后,发出SUS_PWR_DN_ACK给EC通知待机正常.

ACPRESENT  设配器插入检测

SUSCLK :  在南桥所有条件(VCCRTC   32.768KHZ   RTCRST   V5REF_SUS
VCCSUS3_3  RSMRST#)正常后发出, SUSCLK是一个32.768KHZ的脉冲方波,正占空比为50%-60%

PCH收到3.3V   PWROK,3.3V  SYS_PWROK后,通过相与产生PROCPWRGD给CPU,在PWROK信号产生后,延时在1毫秒左右产生DRSMPWROK给CPU

网友: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A:
果真是部分。。。第一个其实是错的。

网友:
还是看白皮书算了

网友:
hm6x的是跑码后才出cpu集显的供电、、、

网友:
确实只是小小一部分,最后那个DRSMPWROK打错了一个字母,是DRAMPWROK。

网友B:
Really just a small part of that last DRSMPWROK wrong letter is DRAMPWROK.

网友:
很有用,顶一个。。。

网友:
有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Really just a small part of that last DRSMPWROK wrong letter is DRAMPWROK.

只是一小部分的最后一个字母是DRAMPWROK DRSMPWROK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真是部分。。。第一个其实是错的。

请阿饼指点

网友(2014-10-05):
真是一个好东西呀,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