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G460

楼主(2014-01-10):
今天接到一个G460,应该是5751P,开机LOGO死机,废话不说拆吧,裸板测试,竟然好了,三下五除二装好,测试没多久发现黑屏,没注意怎么出现的问题。再开机一样死机,拆出来静下心来一个一个的测电压未发现异常,一时没办法于是上坛子看看大佬们怎么说,结果发现这样的问题真的还不少,按照好多人的说法,刷BIOS,一个一个试,一上午分都下没了也没找到解决问题的,不过有一个BIOS刷完不死机了,但是光驱,硬盘都不识别,别的都是刷完第一次启动到滚动条死机在开就LOGO死机,琢磨半天,还是决定干桥,测试2天无故障。估计没问题了。没什么经验,技术也不行,就简单一说,供各位修友参考一下。

网友A:
楼主这是档LOGO啊,你没有一个一个的拆外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档LOGO啊,你没有一个一个的拆外设啊,

必须拆啊,只有U,且更换内存都一样是。

网友(2014-06-24):
楼主仅凭死机就断定南桥有问题吗。

网友:
可能实在没办法才干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