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气修好Thinkpad x1 carbon外接亮内屏不亮

楼主(2014-01-10):
同行拿过来一台Thinkpad x1 carbon超级本,说饮料撒在了键盘上现在外接亮内屏不亮,键盘不能用!通过mini DP转VGA外接正常,接USB键盘正常使用,拆开主板没有进水痕迹,找个屏代换后还是不亮。在网上找图纸没有找到。就找了个LED屏接口定义PDF。通过灵格斯翻译后整理了一下。
测屏引脚电压发现第36脚BL开/关为0V,其他电压正常!

由于主板背面全部用黑色塑料粘着的,跑线太难跑了,怕一不小心把外接再搞的不亮了就得不偿失,准备放弃时!把摄像头和盒盖开关上的排线拔掉了,键盘上的触控、指纹等排线全都拔掉了。开机内屏居然亮了。排除法故障最后锁定在了盒盖开关上
,直接剪掉盒盖开关。装好试机键盘也居然也能用了!

网友:
三星有些机器码片不对,导致键盘错位不灵

网友A:
lid#信号被拉低的问题啊,呵呵,不错不错

网友:
看来不亮时要查下LID#了 直接把盒盖开关拆了也可以

网友:
看来这个信号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信号被拉低的问题啊,呵呵,不错不错

只知道lid#信号会造成不开机,第一次遇到lid#信号会造成内屏不亮外接亮,内置键盘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