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手上用的T6换掉,大家给我建议

楼主(2014-01-10):
本人也是今年六月才入手的T6BGA返修台,说实话用的还是蛮顺手的,不管是 点胶的 封胶的 还是灌黑胶的 一概没有问题。但是用起来现在感觉性能还是存在缺点啊,第一:冬天的时候设置好曲线按下启动按键,要二十秒才能出热风(原来最多两秒)。第二:上风的风速不可调,固定的风速。第三:没有红外对位点(当然这个没有也行的) 。第四:这款机器竟然没有测温线(你装条测温线能咋的?)现在呢,春节过去要去跟军哥学习MAC 全系列维修了,也系那个吧 返修台换掉了,目前关注三款机器希望大家给个建议(再次先谢谢各位同仁了)第一款是迅维CF360T 价位6500左右  第二款:*****C 价格在7400左右。第三款:是的7610 这款呢全红外加热的 价格在8800左右,具体参数网上都有我就不赘述了。希望有对BGA比较了解的同仁或者用过的给个推荐。下面是我现在用的T6

网友:
第二款是 效时SP360C  第三款是快克7610

网友:
是啊 我觉得迅维CF360性价比很高的 ,好多人在用。第二款是 效时SP360C 第三款是:快克的7610 刚才帖子上没有显示啊

网友A:
这个多少钱转让给我

网友:
触摸屏的没用过!360t与cf360相比特点不清楚,我买的就是cf360.性价比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转让给我

被人预定了 ,你来晚了啊 呵呵

网友:
来了解下 但好像没多少人发言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款 买的时候六千块! 用着还不错 就是一开始做AMD的显卡 掌握不好温度 爆过几个芯片。 整体感觉还不错!唯一不好的就是 下加热的风筒 没有上抬功能 不像讯维的 下面可以抬起来 主板变形的 有辅助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这款 买的时候六千块! 用着还不错 就是一开始做AMD的显卡 掌握不好温度 爆过几个芯片。 整体感 ...

我拿的时候价格是4800 现在成色依然很好,出给人家4500 哈哈哈

网友:
建议选购触控选择CF360T机型,按键式操作选择CF360 ,机器优点在上面也有说到下部可升降,当然还带有你所需求的红外定位装置,机器保修3年。售后力量强大,可以从网站导航中的BGA选择进入了解。

网友:
楼主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咱迅维CF360T的机器啊                                                                                                    这款机器确实很好用,性价比也相对要高,当然,最主要的是这款机器能满足楼主的需要,而且各方面都很有保障,详情您也可以随时咨询我们了解

网友:
迅维CF360T,我也是这么考虑的,就选 定这个带“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