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G31T-M5 V:1.0.上内存无U电压。不上就有!!!

楼主(2014-01-10):
本人求助。方正G31T-M5 V:1.0 一上内存就不跑马。无U电压,把内存取下来就要嘟嘟的叫。求大神给小弟我指导指导。BIOS一件刷过了。

网友:
用假副载量哈看看是不是有点空旱

网友:
明显是内存有问题。主电压啊,电感。3.3啊。时钟啊

网友:
可能BIOS芯片坏的   CPU电压没有肯定先查下什么原因

网友:
我觉得应该围绕北桥级北桥对CPU 内存之间的电阻这边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