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4-01-10):
一个很纠结的显示器。通电插上信号线,有图像,非常正常,就纳闷了,哪里有问题呐。。。关掉开关,傻眼了,待机下黑白红绿蓝一直跳。这怎么弄呐。有没有大神会

网友A:
初步判断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断是驱动板程序问题!

   不能刷

网友B:
白绿蓝红黄一直变的话应该是待机了,属于正常现象,我经常遇到那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绿蓝红黄一直变的话应该是待机了,属于正常现象,我经常遇到那样的,

是待机.但是不正常的.待机情况下应该是屏不亮的。

网友C:
换个驱动板   驱动板不给高压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驱动板   驱动板不给高压断电

  三合一体板

网友C:
好好查下屏供电吧  看哪里烧穿了  导致不断电

网友:
来个图吧  看看是哪种

网友:
待机各种颜色跳 就是正常............

菜鸟少见多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好查下屏供电吧  看哪里烧穿了  导致不断电

  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无奈之下换了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    通电显示有点不正常。刷了个通用驱动板的程序,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无奈之下换了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电源板.    通电显示有点不正常。刷了个 ...

   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
待机各种颜色跳 不就是正常吗,

网友(2014-07-13):
这个现象好像是出厂测试

网友:
那是正常现象 芯片里面都有这种程序

网友:
碰到过 处在工厂模式会出现这样的 退出就好了

网友:
白绿蓝红黄一直变的话应该是待机了,属于正常现象,我经常遇到那样的

网友:
这是屏自检画面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一般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