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声卡问题

楼主(2014-01-10):
收到一片CQ35的返修板子,问题就是进系统之后声卡喇叭图标是打叉的,但是在设备管理其里面声卡驱动是显示已经驱上了,量过声卡功放的供电信号基本正常,换过声卡及周边的电阻电容,南桥,BIOS,故障还是依旧,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换系统,感觉还是声卡问题,不是软件

网友:
换系统 WIN7的

网友:
这机器 要装 WIN7

网友:
是不是idt的声卡啊,你装的xp系统还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这款机器装XP系统必须按照顺序装驱动,到百度上看看就知道了,但是装WIN7挺方便的,试试看是不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