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ISL6312能换ISL6324吗?

楼主(2014-01-10):
刚修到一块联想主板,cpu没供电,想代换试一试

网友:
不可以吧。。。

网友:
很肯定告诉你,不能代用。

网友:
没法代换 2个脚位不一样

网友:
最好是相同型号的进行更换,不同型号进行替换要谨慎

网友:
最好是查看下两块芯片各脚的定义然后再做决定~~~

网友:
不能替代,需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