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主板跑D1

楼主(2014-01-10):
今天接到一个磐正AGF61D主板,开始是没有待机,测量发现1117坏了换了之后又待机了,不加电。发现I/O有点热换了之后加电了,开始跑马,可是跑到D1就不动了。内存换了好几个了,BIOS刷了,CPU换了。内存供电什么都正常,有高手修过吗?????指导一下

网友:
先查内存条件,满足后再换个同型号的io试下

网友:
恩,再换个IO试下

网友:
查一下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再换个IO试试。

网友:
单桥平台吧?CPU底座或者桥试过加焊过了吗?

网友:
1117坏 ,IO烫,如果是我的话先看看有没有网卡,声卡,串口这些有没有短路的,在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bios刷过的情况下,直接怀疑桥了

网友: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主供电,SPD供电,VREF,SMBDATA,SMBCLK,时钟信号,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再打值

网友:
我觉得不会是内存那边的问题  我觉得是EC或者是时钟    你是换EC开始跑马的我建议你还换个EC试试

网友:
LZ可以再换一块IO试试,肯定有惊喜,之前我的一块精英三修主板就是这样:开始无时钟复位不跑吗,检查南桥坏,换南桥之后跑码98 D1就不动了,仔细看上家把IO换过,原来IO IT8718F-S,换的也是一样的型号,可我就是怀疑IO,之后找一个IT8712F-S装上,跑码亮机装系统试机一切OK

网友:
测下地址线阻值

网友:
刷BIOS看看吧,我修过一块技嘉主板同故障 刷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