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b47ec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4-01-10):
   版号是  M961 MP MB  这个机开机键盘可以用   用几分钟键盘连键    然后风扇狂转   之后鼠标键盘都不能用了   外接鼠标键盘  可以用  会连键     EC换了  桥也换了    还是一样   想刷BIOS  没程序     兄弟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A:
那多半就是BIOS问题了多找找

网友B:
新手 不清楚  不过  键盘接口 到 键盘 芯片 之间 应该有什么 电阻啊  排阻 之类的吧 可以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多半就是BIOS问题了多找找

BIOS  找到了  不是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 不清楚  不过  键盘接口 到 键盘 芯片 之间 应该有什么 电阻啊  排阻 之类的吧 可以查下

没有排阻什么的  直接到EC里面的    接口我刚刚也换了

网友:
你试着吧原机的BIOS读出来,换个BIOS芯片刷进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