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擎N68不触发修复,五块板全是不触发

楼主(2014-01-10):
   之前零零散散有遇过两三块这型号的板不触发的,一直没有修复,印象中都干过桥,然后放弃了,这次一网吧拿来五块板,全是不触发的,放了好几天,一直没把握修好,今天刚好没啥生意,拿出来修修,
   图片没照,照时序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想换桥,但BGA已经卖了,换不了,那就找一块用风枪拆桥跑下线吧,大致跑了下画了张上电图!
此板I0是不参与触发的,上电原理:排针发出的PWRSW直接到桥的PWRBTN#,桥收到PWRBTN#后发出SLP_S4开户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经过排针边上的三极管转换后返回MEM_VLD给桥,然后桥发出SLP_S3到ATX插座边上的三极管拉低绿线,测了下内存供电芯片RT8105的7脚,为0V,其实以前修的时候也测过,然后认为MEM—VLD是SLP—S5#直接返回的,测了下MOS管跟芯片的供电脚都有5V,短接下排针,虽然不触发,但是8105的7脚已经是高电平,内存供电也有了,但是没有MEM—VLD,故障在第一个三极管的上拉电阻掉件了,后面的有两块是8105坏了,一块是三极管坏了,全都是没有返回MEM_VLD。
    PS:此板跟映泰的NV主板不太一样,同样是需要MEM—VLD,映泰的是SLP—S5#开启的,所以一插上电源就有内存供电,这板是SLP—S4#要短接排针后才有的。

网友:
台式机很少修了 学习了

网友:
我还真没修过这个这样的时序啊。 楼主厉害!

网友:
台式机一般都比较少维修的 思路比较清楚

网友A:
这个我也修过,就是一小芝麻三极管控制极有高电压,但是没能拉低绿线,所以就触发不了

网友:
远程的学院还有这么深厚的功底,不错

网友:
台式机 没图纸 没经验 跑线路很头晕

网友:
桥收到内存供电的pg后才发slp3拉低绿线吗,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了。还没有遇到 这板子,要是有点位就更好

网友:
很深的基础啊,N68应该是单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修过,就是一小芝麻三极管控制极有高电压,但是没能拉低绿线,所以就触发不了

控制级有高电压一般是三极管本身损坏或者SLPS3信号在主板触发后为高电平导致的。

网友:
是三级管坏了吧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时序呀 ,白给人家误判那么多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的时序呀 ,白给人家误判那么多块板子

我以前也扔了好几块,这板不触发,以前除了有块干桥好了外,从没修好过

网友: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C:
好多主板这个MEM—VLD这个信号是不转换的。不管有没有内存供电,都会有。(自己骗自己)。做的复杂也不好。爱坏。就像华硕的板子,有把ATXPWROK信号悬空。直接把3VSB待机电压 拉到桥里去。做PWROK_SB信号。把ATX灰线剪掉,照样发出复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时序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好样的,,台式机拆桥值得表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主板这个MEM—VLD这个信号是不转换的。不管有没有内存供电,都会有。(自己骗自己)。做的复杂也不好。 ...

就我自己修过的板,只有映泰的板全都需要MEM_VLD有用到,其它的一般都不查,

网友:
很详细的跑线图解。。。。

网友:
楼主牛人啊,风枪拆桥跑线.............我情愿随便找个图纸或者查PDF来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