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不显示 懂屏电路的指点

楼主(2014-01-10):
有台联想L171 ,起初指示灯闪烁,电容必换,换后指示灯正常。屏幕无显示,有暗光。  拔下屏线开机,白屏正常,灯管说明无异常。 插上屏线,立即暗屏,很暗很暗,细看无图像。灯管常亮,就像那种对比度和亮度调到最低的那种感觉。

用好的套板来测试屏,故障依旧,用此机器的一体板测试其他屏,正常显示。说明屏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

网友:
测一下屏线路有没有3.3V供电!保险看看好的坏的!

网友:
是5V供电,正常的。保险好好的,如果保险坏了,屏不供电就是白屏了,就不是这个故障现象了。请大家继续赐教

网友A:
一般液晶屏上有升压电路,查找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B:
先接下外屏,看有无图像.如果有,说明屏电路没有问题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如果外接也没有图像就查屏供电喽.LVDS信号,与EDID都要看....
我去翻翻图纸.

网友B:
用通用板代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液晶屏上有升压电路,查找一下,看看是否能正常工作。

减小了,一直以来没对屏电路研究过,都是到屏保险即止,发此贴就是为了请高手指点屏电路有哪些关键测试点

网友C:
有可能是程序坏了,你重新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板代换过吗?

和通用板没关系,我用完好的联想套板点过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接下外屏,看有无图像.如果有,说明屏电路没有问题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如果外接也没有图像就查屏供电喽.LVD ...

屏供电是弱项,请指教一二,一直没学习过屏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程序坏了,你重新刷下试试

和程序无关,我的帖子里已经说明了,用此机器的一体板测试其他屏,能正常显示,说明故障只是在屏电路部分,各位师傅就别再提刷程序和通用板之类的建议了,谢谢。

网友:
期待屏电路高手出现,再不出现,我就找资料自摸了

网友:
哪里有典型屏电路教程的,请知道的友友们不吝赐教

网友:
查屏电路升压电路5v 12v 27v正常不正常.像升压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屏电路上有个圆形的电感,顺着这个电感连接着一个升压二极管,测量一下该二极管后面的电压是否有12V电压。

网友:
今天测了VC GH VGL 都正常VCOM 电压不确定,不知道基准电压,大概5点几V  已经放弃维修,交还客户了。屏电路相应的参考太少,液晶之家那个网站里有些方面讲的也高深了,不是我们初级维修所能理解的。 期盼如果讯维还有真高手存在,能在本站弄个通俗易懂的屏电路维修精华帖就好喽。

网友:
        你的这个机器 下次遇到一定要测3.3V或2.5V的 电压有没有  ,还有就是主芯片的LVDS输入信号脚 对地电阻有无短路开路。一般就这个2个原因会出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