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pro m10本子,小花字符,时好时坏

楼主(2014-01-10):
时好时坏,一般坏后,重启就正常

网友:
内存或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的,内存兼容性差或者显卡出现虚焊。

网友:
集显换内存独显压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内存 擦擦不行吹显卡

网友:
应该很可能显存问题,如果是集成显卡就要换内存,再不然就要重植显卡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换内存。然后再做显卡,最后做显存吧,再不行就换显卡,换显存

网友:
没遇到过,修好了说一下。

网友:
GPU加焊后故障依旧,不忙了,再加焊下显存;

网友:
外设检查没!

网友A:
没动过的机器一般直接显卡了

ddj
显卡加焊过,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动过的机器一般直接显卡了

好像有雪花点,换下显存吧

ddj
也是这么看,不行过几天,找下显存试试

网友:
是笔记本主板把?  一般是独显显卡(集显北桥)的问题。当然不排除其他的原因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没准电路有问题,呵呵玄了,求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