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u460进系统后无背光,外接显示正常并可切换独显。删除显卡驱动后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4-01-10):
联想的u460进系统后无背光,外接显示正常并可切换独显。删除显卡驱动后可以正常显示。
驱动没问题,官方驱动。之前用得好好的突然就没背光了。

网友:
什么显卡?先修修显卡看!不行的话再换!

网友:
双显卡核显加独显。

网友:
线头虚也会造成这样查屏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