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46H,滚动条不过维修

楼主(2014-01-10):
进水机,X46H,I5的机子,板号H09_VD 。清理完后可以亮机,但是进系统的时候在滚动条一直不过,U盘进PE和光盘都不行。
简单排除外设后拆主板,拆掉声卡,网卡等外设后依然不过滚动条。更换3V 5V,显卡,CPU的滤波电容后还是不过。继续换HM65桥刷BIOS后问题依旧。
EC是IT8518更换一样,查到EC的中断信号EC_SMI#和EC_RUN_SCI#时发现D7正反都没值,摘掉直接把两端连起来,再进PE时正常进去。

网友:
进水的机器,真是不好搞~~

网友:
呵呵,,很坎坷的维修,不过恭喜楼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试问一下楼主,你是不是搞软件芯片编程的啊,还懂中断信号!赞一下!EC_SMI#和EC_RUN_SCI#这两个都是中断信号吗!???还有你直接用导线代替D7,不是很合理啊,电压回流怎么办

网友:
楼主拆掉D7直直接把两端连起来,主板该处存在隐患,最好找一个换上去。

网友:
什么原理,或者说楼主的思路

网友:
为什么会想到中断信号,楼主说清楚呀,只晓得你怎样修好机器了

网友A:
是啊 期待你能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修中断信号这一路啊 EC_SMI#和EC_RUN_SCI#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我好像看到过同样的帖子,记不清了。

网友:
   感觉遇到这种挡机的,只能拆外设,靠运气修,楼主是怎么想到EC的、

网友:
维修D7左右都没有直  就可以连起来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期待你能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修中断信号这一路啊 EC_SMI#和EC_RUN_SCI# 这两个信号是什么作用呢?

这两个信号的作用我也不用很清楚,以前见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