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开机1.2A,无显示。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

楼主(2014-01-10):
客户送过来一台G460,说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重新插拔内存有时候能开。我就看了 一下,果然有时候能开有时候不能开,我就加焊了一下内存槽,仔细观察一点没有相连的脚,酒精擦干净。这次彻底开不了机了,心想HM55的桥好多虚汗,我就加焊了一下,结果一样。仔细测试一切电压已经出来了,显卡有时候也会导致不加载内存,重新直球显卡芯片,还是一样的症状。PCI_RST#都已经出来了,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
换了CPU没有

网友:
换了cpu症状一样

网友:
要不换一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呀

网友:
G460好像那个铁盒子的MOS管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很可能要换北桥,我上个月一台DELL N4050被小强整得也是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北桥,显卡都加过,换过IO,还是不行,最后换北桥才好的,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如果实在不行,再查各路总线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不能盲目的去维修    首先要按照思路去来 先确定机器是否走码  你上不上内存电流都一样 多半是么走码 先用示波器抓下LPC来确定机器是否走码一次类推 如果走码查查 SPD这边或者内存这边   如果没跑马 CPU RST出来否 如果没出来继续查前期 如果出来查总线  LPC有几次数据交换依次类推来锁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