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n N12V100W POWER SUPPLY 維修請教

楼主(2014-01-10):
不知要發文在那裡,請多多包含!
請教維修達人,如圖的電源供應器,送電後無直流 12v輸出,確認橋式整流到高壓電容有直流高壓輸出.
電解電容拆下量測容值都正常,SCR / Mosfet / diode / 431L .....等無擊穿.
請問版上大大有何辦法查下去呢?

型號 :

電路板正面 :

電路板反面 :

電阻過熱放大圖 : (量測阻值 118Ω 應該是正常的)

放大圖反面 :

日本設計的真難修.....

网友A:
繁體的啊朋友,哪裡的,台灣還是香港啊。這電源是否有待機的?還是直接送電就會開啟?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涉。

网友B:
热敏电阻在高压(220V)端,118欧,不正常。你看在那端。

网友:
Thermistor high voltage (220V) side check it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敏电阻在高压(220V)端,118欧,不正常。你看在那端。

謝謝网盲大的回复:
它是一個色碼電阻,已拆下紅色箭頭處,因為過熱顏色退化,看不出來原來的顏色,
量測118Ω故判斷是正常的.跑線後是接到D2它是 SCR 無擊穿,不像是熱敏电阻的設計,
待回到維修間再確認一下熱敏電阻的位置.感謝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繁體的啊朋友,哪裡的,台灣還是香港啊。這電源是否有待機的?還是直接送電就會開啟?

謝謝pfvl2008大回复:
是否有待機的小弟也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直接送电是無法開啟,因送电用电錶量輸出只有DC 0.6V 切斷電源反而提升DC 1.2V,所以有可能是需要啟動才會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pfvl2008大回复:
是否有待機的小弟也不知道,可以確定的是直接送电是無法開啟,因送电用电錶量輸出 ...

我看见有四个变压器,下面的那个应该是待机用的吧,中间两个是推挽变压器。上边的那个才是主电源变压器
12V 0.3V那一路应该就是指待机电源,不然这个电压用来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