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温度过高 如何方便解决?

楼主(2014-01-10):
不 换AMD原装散热器  的前提下 应该如何给 CPU 降温?

网友:
将风扇改成长转就行了

网友:
垫铜片试试

网友:
改风扇 加铜片

网友:
有没有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
风扇3000转啦啊

网友:
换个 散热器 最方便 哈哈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就好了呀!

网友(2017-03-22):
e有时是板层的问题,遇到过一台HP TX2500,风扇散热器,CPU,BIOS,桥,全换过了,也还是一看视频就温度高。只能换板了

网友:
AMD的之前的设计就是没考虑到位,现在AMD的新款一般不会过热啦

网友:
AMD这么强悍的品牌 不热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