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各种接口什么原理啊,都是桥的作用?

楼主(2014-01-10):
发现usb真的很神奇,很多接口都可以通过usb转出。 可以转232的串口、转rj45网口、转sata硬盘,甚至还有转成vga去插显示器。
不仅仅是转接线里面有电路把各种信号格式转为usb的串口信号这么简单吧,比如usb转vga,主板怎么会通过桥去一个usb口去输送显示信号呢?

网友A:
I2C总线!SMB! 串行数据总线!你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总线!SMB! 串行数据总线!你的明白????

你说的这个我倒是常看见,不过信号怎么传递的我就不明白了。 都在桥里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