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显示正常,同时笔记本屏幕发红

楼主(2014-01-10):
外接显示正常,同时笔记本屏幕发红;并且有蓝色竖线,尤其看视频时,屏幕人物发红;
外接正常的情况下,能肯定说明显卡没有问题吗?

网友:
不能肯定的,显卡有好几个模块的!你那是什么样的本的,应该是独显吧?

网友:
外接显示好,只能证明外接模块是好的。不能证明显卡是好的,先用360硬件大师测一下显卡温度。或者加焊一下显卡。应该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