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主板维修记录

楼主(2014-01-10):
              今天只修了两张主板,发出来给各位维客做参考,想不出那么多美言美语,就长话短说了。

昂达G41L不触发:

待机正常不触发,开机针有3.3V正常电压,这块板的IO是IT8772E,非常小,通过开机时序确定是南桥问题,换南桥后故障修复。(主板触发的条件有很多,这里我就不详说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不清楚的同学可以报名跟阿饼学一下远程主板,有条件的到实地去就更好了)

映泰A785GE不跑码: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短接RESET针CPU复位也有高低跳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查总线了,很多人就是不知道查总线才觉得不跑马不好修,我查了CPU到北桥的总线(正常),北桥到南桥的总线(正常),IO到南桥的总线(不正常,有一条数据偏低),BIOS到南桥的线路(正常),PCI到南桥(正常),这个时候就明显了,问题出在io到南桥之间,确定没断线之后,可以知道不是南桥坏就是IO坏,从简单的开始,换IO之后主板正常跑马。

顺便说一下昨天修的一块技嘉能点亮跑马,但是在系统的滚动条就死机,进PE系统也一样,到滚动条就死机,最后压了一下IO就滚过去了,这个我也想不到,居然是IO虚了。

加分啊大师们

网友A:
继续多发维修实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多发维修实例,

迟早我也发一例笔记本主板维修的

网友:
论坛里的高手真的很多啊。

网友:
进步越来越大了!加油!手机没法加分

网友B:
最后那几句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那几句是重点

加点分啊  兄弟

网友C:
我查了CPU到北桥的总线(正常),北桥到南桥的总线(正常),IO到南桥的总线(不正常,有一条数据偏低),BIOS到南桥的线路(正常),PCI到南桥(正常)
我想知道是用什么工具或者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什么?如何判断是正常或不正常在,依据是什么?

网友:
比如 北桥到CPU 可以用带灯座工具,方法是判断灯亮的情况。
北桥到南桥的总线 怎么测试?
IO到南桥的总线 怎么测试?
如何分辨测试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查了CPU到北桥的总线(正常),北桥到南桥的总线(正常),IO到南桥的总线(不正常,有一条数据偏低),B ...

不跑马重点就是查各路总线,用万用表打值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马重点就是查各路总线,用万用表打值

用万用表打值,说法简单,但怎么打?如何发打?从那里打,能具体说一下吗?桥的背后一个孔一个孔钻开见到铜色后 接触打吗? 比如南桥跟北桥,本来都是桥底下一点一点接触的,如果虚焊了,也量不到吧。还是直接在北和南桥的线中间 刮开一路铜 然后直接对地打值呢? 要说具体呀!

网友:
都是高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