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360-I3不开机

楼主(2014-01-10):
接一台神舟A360-I3机器,客户说是电源忘记带,在外面买了个电源后机器就不能用了现象:开机掉电
板号:H33Y
上电测试待机0.080,开机到0.1几掉电,
拆机发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定芯片换之,换后机器不触发了,在换芯片还是一样,觉得待机电压偏高,修待机,测板上只有3.3V,断开3.3电感,待机不变,怀疑是公共点短路,但公共点短路怎么修呢?

网友:
几天了,一个人都没。。。。

网友:
后级 有短路 重点 查3V5V 供电

网友:
公共点短路可以查下相连两个P沟道MOS管的对地阻值或者可以用烧鸡法解决故障。

网友:
送你两个字    烧鸡

网友:
看看EC。电源管理

网友:
最后确定是EC BIOS问题,但没有程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