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61JA I5机器 屁修一例(无含金量)

楼主(2014-01-10):
太闲了,那就发个贴吧
前段时间接一进水机,客户说开机屏不亮了,看了下15.6的I5机器,有钱赚了心中窃喜,洗刷刷、洗刷刷
拿出主板,进水地如图
刷完后上电,电流上蹿下跳1.6几,还是不亮屏,咋办?赶紧找 迅维喽,一堆关键字后真正泪奔,各大论坛N61JA也无图纸晕啊
倒是定位图多的是2.0版
先找进水部位看下
进水的地是连接触摸板的,位置测阻,测压正常
另一出水痕是Q8805那,看一脚位信号P_CELLS_SEL,是电池设置啥的,亦无大碍
没事插个外显,呵亮机的。想想这不是显卡门机型,显卡应该是好的,稍放宽心。
再看屏线及接口周边没有一点进水或损坏的迹象,测吧,
测8脚:开启信号BL_EN_CON 无电压,顺SL4507找下去
D4510二极管端LID_SW#、PCI_RST#当然正常。
R4512的另端+3VS_LCD无电压,
这里老手是会直接测屏线接口的9、11脚+3VS_LCD的
继续+3VS_LCD由L4501电感传过来的,+3VSLCD端测得低电平, +3VSLCD由Q4502的+3VS转来, +3VS有电压的,找控制
这L_VDDEN信号互转的不是来源。追到RN4501一排电阻上了,
+12VS没电(映像中现在机器12V这个东东少啊)
找到了, 上半部的位置有12V,找了根长长的线,咱焊工不好飞到蓝色相通的空位置上,插屏点亮。
想想运气不错,12V要是断在其它地方,内外不亮机 没电路图不明就理,那吾等小辈就没得修了

还是附上定位图吧,否则挨骂呵 N61JA

网友:
有劳版主,把选择主题分类 改成 【维修经验】。没人看就直接删了,好了,占用空间不好啊

网友:
定位图实用,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使用点位图 查电路思路很清晰,已经很有含金量了,表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