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0。35A掉电中医式修好

楼主(2014-01-10):
来一台ACER 4736ZG掉电,心想肯定是NEC大电容,拆机看电容已被人换过,以为电容坏了,换了,加了电容还是一样,经验法维修失效,测所有电压正常,显卡供电正常,以为是CPU供电芯片不良,加焊了换了还是一样,没办法上论坛看,没人有这方面的拿出来参考,放了一天,再拿起来,心想这肯定是微短路,问题是哪里,是小短肯定会发热的吧,整板一天机摸全是没什么温度,但只要用手上最嫩的地方去感觉一下南桥,有一个角落有一点点发热不会汤,客人说今天不修好就不修了,我火X,换了再看吧,换后再上电,一下跑到0。7,搞定,急,就多收银两啦

网友:
我只能说楼主你的运气还不错

网友:
楼主,真幸运,不过技术还比较牛逼...

网友:
这感觉太值钱了

网友:
我修了一台不定时掉电,换了NEC大电容不行。最后把CPU上下管全换了好了。反正我也不知道那个管坏

网友:
没明白  是换南桥好了的?

网友:
南桥问题也引起这样子掉电,好像不太多,这次貌似楼主运气有点好,顶一下,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看样子2014你发拉

网友:
心想这肯定是微短路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确实 不好判断,楼主太幸运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经验呀!少走弯路

网友:
其实按正常的修法不难测,,但就是因为这个机掉电绝大部分都是CPU供电问题,所以一味的想着怎么搞CPU供电,所以写出来只是给大伙提个醒,思路要及时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