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0):
本帖发表于 2012-4-6 03:27:10...阅读1082人,有21人为亲爱的楼主七月的狼鼓劲加油!
--------------------------------------------------------------------------------
更多0
--------------------------------------------------------------------------------
1.RTC电路:南桥内部的实时时钟电路,也可以叫CMOS电路,主要用来存储时间和日期和ESCD(扩展系统配置数据)。
2.返回电路(模块):是南桥内部的电源管理模块的一部分,所有的SLP信号都是由此模块电路完成。
3.VccSus:ICH4里面的返回模块(重新开始模块)的电源,有VccSus3_3 VccSus1_5和V5REF_Sus三个电源。
其中VccSus3_3是返回模块I/O缓冲电路电源;
VccSus1_5是返回模块的主电压‘
V5REF_Sus是返回模块的5V参考电压输入。
4.PWROK:这个信号是由外部送往ICH4M的代表ICH4的核心电压正常的电源好信号,当PWROK取消时,ICH4将会引用PCIRST#。
   值得注意的是,在3个RTC时钟之内,PWROK失效。这样才能保证ICH4产生正常的PCIRST#。
5.VGATE/VRMPWRGD(VGATE/VRM Power Good):这是由CPU核心电源管理器产生输出给ICH4的代表CPU电源正常的电源好信号。
6.CPUPWRGD(CPU Power Good):这是由ICH4输出给CPU的一个电源好信号,与CPU相连。南桥发出这个信号的意图在于告诉CPU所有的电源已经正常,可以进入待命状态。这个信号在ICH4内部是有PWROK和VGATE/VRMPWRGD相与后形成的。
7.RSMRST#:南桥所需的返回模块复位信号输入。
8.SUS_STAT#(suspend statas):挂起状态指示。当这个信号被引用时,表示系统将要进入低功耗状态。
9.V_CPU_IO#:CPU的I/O电源,南桥需要这个电源来输出处理器的接口信号。
10.SUSCLK:南桥内RTC电路产生的挂起时钟,用来给外部芯片作为刷新时钟用。在IBM,SONY等机器中常有使用。在待机时,当这个时钟送到主板的EC/KBC(通常为H8S)后,EC/KBC将进入低功耗模式,此时H8S自身的震荡进入跳波状态。
11.SYS_RESET#(system reset):这个信号输入到南桥并经南桥防反跳之后,将强行复位南桥的内部逻辑,从而使机器重启

ADJ  可调 Adjustable  比如大小和方向 控制的意思是通断了
VID  电压识别 Voltage Identification
SS   软启动  (soft Start两个单词的缩写)
FB   反馈  (feedback单词的缩写)
COMP  补偿 (Compensatory单词的缩写)
VSEN  电压侦测  voltage senser
ISP    电流侦测 p 正端 与 isn n负端 对应
IRMP  没查到 Ramp amplitude   PWM ramp amplitude set by external resistor. Ramp
amplitude 脉宽调制用的 用这个电阻调节振幅斜率
DVD   没查到   uvlo 欠压锁定脚 低于某值就保护
IMAX  最大电流  (不知道对不对)对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mplitude set. 过流保护幅度设置
PWM   脉宽调制 Pulse-Width Modulation
ISN   没查到
CAS#:列选信号
RAS#:行选信号
WE#:允许信号(高电平允许读,低电平允许写)
CS#:片选信号
SCL:串行时钟,
SDA:串行数据,由南桥提供3.3V电压
FRAME#:帧周期信号
TRDY#:从设备准备好
IRDY#:主设备准备好
DEVSEL#:设备选择信号
C/BE#(0)、C/BE#(1)、C/BE(2)、C/BE(3),是命令/字节允许信号
OVP 是过压保护,OCP是过流保护
INV-PWM   是高压板驱动控制信号
CLK:时钟                           INPUT CPU:初始化             RESET:复位
ADS:地址状态                        BEO#-7#:字节使能               AP:地址偶校验
AP:地址偶校验                       DP0-7:数据偶校验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DBSY:数据忙                        SCYC:裂开周期输出             HIT#:命中指示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INV:无效输入                   IERR:内部检验错
BREQ:内部总线占用请求               BUSCHK:总线检查输入         A20M#:地址位20屏蔽
PWT:页面高速缓存内存通写            PCD:页面高速缓存禁止          EWBE#:外部写缓冲器输入
APCHK#:地址校验检测状态             FLUSH#:高速缓存清洗           AHOLD:地址占用请求
M/IO#:内存/IO指示                    LOCK:总线封锁                 SMIACT#:系统管理中断请求
SMT#:系统管理中断                   FERR#:浮点数值出错             BOFF#:总线屏蔽
IGNNE#:忽略数值出错                 HLDA:总线占用响应             HOLD:总线占用请求
NMI:非屏蔽中断请求
EADS#:有效外部地址                  INIR:可屏蔽中断请求             KEN#:高速缓存使能
PCHK#:奇偶校验错使能                SDONE:监听完成信号           SERR:系统错误报告
PAK64:奇偶双字节校验                DEVSEL:设备选择               STOP:停止数据传送

网友:
这个迅维有查询小工具呀

网友(2014-06-30):
不错的很实用,谢谢楼主

网友:
有的怎么读也不知道。需要死记硬背啊。拿回家慢慢看

网友:
太多了,根本记不住,只好先收藏了 一点点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