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 点不亮 大家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4-01-10):
接一台联想E520的本本 点不亮 客户以前进过水 不过可以用 但用了几天就摔了下 就不亮机了 从凳子上摔下来的  不高    电流正常跳变 但是屏不亮 外接也不屏  我就开始拆机了 拆了之后 (主板上面没有水的痕迹) 这时我把屏线拔了 外接可以屏了   正准备内接时装机时 客户说我几天前进过水的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烤烤水 怕水没有干  一时之差听了客户的话  因为我没有烤箱 只有BGA  就把主板架上去了 用BGA预热 100度 烤了大概有10分钟左右  等主板温度冷了 就拿下来试机 上CPU 和内存还有小板  一插电自动上电了 到0.62不动了 上不去了  插上COMS电池也是一样的  一直都 是这样子  不过发现一个问题  把屏接上 一插上自动开机时 屏就闪一下 《闪一下的意思是  就是那种暗暗的 感觉有信号上屏上来一样的 好比是灯管坏了 暗屏那种  一插电就自动上电就闪一下》 但是电流还是在0.62不动 上不上内存都 一样阿  真是悲剧了  哎 大家 帮我分析下 看看我那个地方不对 哦 在说一下 所有供电都 正常  我也看过 主板没有掉件   关键的是  客户都 看到机子点亮过了 现在修成这样 不好交差阿

客户来的时候电流正常跳变 现在电流到0.62不动了 客户好是个懂行的  试机的时候 客户说电流都没有上去 当然不亮了  所以就放下修了  不好交差  哎

网友:
打错了  外接可以亮了  不是屏了呵呵  摔的时候是装在包里的  应该没有大问题 有些机子 摔过 拆开之后装起来就好了

网友:
插电自动上电 在关机 又可以关掉  在开机也 也是一样的 动过BIOS了  不行  现像一样

网友:
是不是有小东西腐蚀了呢楼主认真看看

网友:
进过水的机子,先要很仔细的检查一下,有些东西或芯片管教被腐蚀,然后用洗板水清洗,上BGA烘干(150度)。看你描述的现象好像是灯管的问题,但是着重要查显卡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没有水   我看过了 没有一点水的痕迹 可能客户的水进的少 进到键盘里面去了吧
是LED的 哥们  在说了 电流到0.6几 不可能亮机阿  还有不插内存一样的 电流跑

网友:
那你查屏供电有无

网友:
修过 一个 E425  外接 可以亮  内屏不亮的  网卡短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