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电源高频啸叫通病

楼主(2014-01-10):
接修几个都是R31的3.3K电阻开路!!!!

网友:
有的是推动那对小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谢谢楼主!

网友:
两个大电容怎么一大一小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二图的大电容容量不一样,电压不是也不一样吗?如果不一样时间长了,不是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电容是亮点。。

网友:
350W的基本是电子垃圾.没什么价值啦,现在的ATX

网友A:
位置都不知道在那里啊~~~~我去  不好找,另外楼上的你对电脑市场知道的不多啊,就算是300W也比山寨强不知道多少倍啊,你自己看看现在的组装市场,全部用山寨货,尤其是低端的,那些电源就100多瓦而已,300W都超一倍有多了,哎现在的市场啊 ,现在的天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置都不知道在那里啊~~~~我去  不好找,另外楼上的你对电脑市场知道的不多啊,就算是300W也比山寨强不知道 ...

楼上看帖不仔细,我不是说位号R31,3.3K,就是图片1电感傍边的1/4W五色环电阻!!!

网友:
不知长城电源为何把跟大电容的电阻上加了不什么胶,160K的电阻多少数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看帖不仔细,我不是说位号R31,3.3K,就是图片1电感傍边的1/4W五色环电阻!!!

楼上你自己没有讲清楚好不?你只是讲了R31   3.3K电阻,没有讲位置,另外丝印都是在电阻下面的我看不到,另外那么多电阻我给你一个你去一个一个的找,就在图片上找,即使有也懒得去找 浪费时间不说,找的还眼睛痛,你自己打几个字大家不是都很块的找到吗?

网友(点评):
修电源有一定程度的,一听到长城的R31 阻值3.3K或2.7K都会马上明白啦(长城电源通病之一 7500的8脚相连电阻出问题) 分压的100K电阻也是其中之一

网友:
3.3K  2.7k 电阻问题不光是长城电源,所有电源都有这样的毛病,另外我我在上面讲的是电阻不知道在图片上我位置,懒得去找,看那照片时间长眼睛不舒服,在另外电源主变压器异响就是那么点原因,推挽电压不对称,开关管电压不对称,还有就是主控IC方波不对称,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
学习学习。估记有遇到过,没找到问题。

网友:
不怨看官意见大,确实是楼主发帖不专业,你既然要把经验共享,就应该考虑观众的体验,把你要换的电阻用红笔圈起来就不需要你在解释啦,还有长城ATX-300P4电源市场占有率比较大,介绍的帖子和图纸也不少,R31在图纸上的阻值应该是180K,这个电阻2端的交接也比较复杂。

网友:
能换个圈 圈吗?

网友:
难找到在那呀

网友:
在图片上做个标识比较好

网友:
我今晚找了一个金河田的,还是没修好,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容好坏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但与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有时看来好好的电容,测出容量也正常,可就是坏的,换掉后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2014-02-10):
你说测不出来,那是你的万用表不给力,我的是VC9808+,可惜最高只能测试电容的容量是2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