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9600GSO 电容爆了 但是无从下手!

楼主(2014-01-10):
讯景9600GSO,DOS和windows下花屏,安全模式下显示正常,于是卸下显卡发现,有一个电容爆了,也在论坛上潜水多日,但是我遇到的问题是每个电容下面都有一个底托,看显卡背面没有发现焊点,只是托下面有两个焊点,我是小白白,不敢轻易动手,请问是焊下托的那两个焊锡点 还是???

网友:
把电容后面的2根针正负极旱下来就可以。、换个新的

网友:
要学会变通

网友:
直接焊道两个焊盘上,分好正负极!

网友:
把两个底托两只脚焊下来就能拿下来了,焊上去的时候记得正负极一定对好不然还要爆

网友:
你没师傅带吗、?  晕。一个人就敢接单呀

网友:
贴片电容,很常见啊,有什么困难,拆不了吗?记得这显卡好像是可以装穿孔电容的,PCB留有孔位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要问,,,,如果是直接用户还要送修吧

网友:
烙铁加锡,点住电容的焊点,过一会撬开就好了。笔记本都是这种电容。翘开后换另外一边就OK了

网友:
调好正负极 ,一焊就ok了,好好学习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也来发帖 不是吧

网友:
拆下来,直接换个电解电容上去,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这比那种直插的焊着还要舒服

网友:
来个特写啊?电容爆了什么样

网友:
直接焊就搞定拉,底下都标有正负级的

网友:
多练习,这个不是事儿。

网友:
换电容,最基本的功夫,建议还是要找个师傅,不能自己瞎搞

网友:
这是基础要多练练。

网友:
换电容这种活就是要细心。。虽然对焊功的要求不高但是要“细心”正负极

网友:
左右加焊就能拿下来

网友:
换个新的上去!型号不匹配 并联两个就行了!

网友A:
直接焊在主板上就OK 只不过没打洞

网友(2014-03-07):
拿风枪吹啊

网友:
肯定是焊下2个焊点 换大小相的电容了

网友:
真不行就用BGA台啊

网友:
贴片电容的两个脚

网友:
把两个底托两只脚拆下来就可以了,焊上去的时候记得正负极一定对 不然的话会发生爆炸的

网友:
这个很好弄 用焊锡加焊一下 风枪直接除下来就行了

网友(2015-11-14):
这种电容好换,注意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