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c 装独显驱动后黑屏 求助

楼主(2014-01-10):
ASUS k42jc 装独显驱动后黑屏 ,刷过bios  现象一样的。在安全模式下停用独显驱动后可以正常使用,只要启用显卡就黑屏了,显卡已经加焊过了,但是手上没有这款显卡,不知道同行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
遇到的多了!直接更换吧,伙计!就是它的问题啦!不用再犹豫

网友:
别装驱动,从官网上下试试

网友:
手上有两台启用显卡就黑屏的,HP DV3,还有个ASUA  U45J,显卡换了没用啊,不知道兄弟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2014-02-12):
给客户报了400换显卡,200修好,不用独显,(拿来的时候内存掉的,机器不亮),结果客户说的也不玩游戏,就200块钱修好就行了,不用独显了。所以我也懒得修了,直接清灰装机测试好了吧独显在安全模式下禁用了就行了,别的运行都正常,直接发回给客户了。应该换个显卡就会好的,这两天修了台联想的y560 ,也是这样的问题,显卡是什么型号的忘记了,但是好贵呢  ,买回来就花了200多,换上去就好了,经销商的,只收了400块。

网友:
修过 Y460  打不上显卡驱动的   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掉集显,独立的显卡就能用了

网友(2014-03-25):
各位,谁能发个解决K42JC(0208A) MAIN BOARD REV:2.2 的BIOS

网友:
需要解决这个机的装显卡驱动进系统黑屏的好BIOS

网友:
我遇到的是未进桌面就卡死,下官网驱动解决了。

网友:
楼主 楼主 这个问题 我知道 我的笔记本型号 和问题都是一样的 解决方法就是 在官方升级2.15的bios  要在dos下刷 刷了 不好  你砍我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先升级下BIOS看看吧,实在不行就换呗。修这个就是什么样容易修好就怎么样弄。

网友:
明显就显卡又问题啊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去官方下个驱动  如果不行检查有没缺电压 信号  最后换显存 或者显卡

网友:
先刷再说,我刷好了,总比换简单吧

网友(2014-07-11):
11 楼lixin1996 兄弟。是正确的。我也出现同样毛病 。重新植球无效。准备换显卡了。在换之前搜了一下。果然有和我一样的。按照11 lixin1996  兄弟我升级到了最新 216 版本的就OK 了。。方法开机按F4 直接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