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修好后一般都怎么测量?

楼主(2014-01-10):
一开始以为修好了,代了两个90W的灯泡在12V和5V上,都能亮。其他组电压也正常(都并上了电阻)。但是接在电脑上试机时却发现不能开机,新电源又正常。一般是怎么测量的?每一组都加到多少电流来进行检测?多少时间?

网友:
有专门测电源的卖的

网友:
土方法就是短接电源绿线。在用万用表打各个供电线有几V

网友(点评):
碰到很多电源用这方法都不行。

网友:
直接接主板、硬盘,,,测试一段时间没有问题就行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手上没有,想搞个假负载。

网友:
没测工具你的PG信号测不出来!就算12V5V3.3V-12V电压正常也一样开不了机.

网友A:
可以用发光二极管自制一个电源测试器,500MMS后灰色PG信号亮就可以,还要看看CPU四针供电的12V出来了没。

网友:
一般都要上板试,。。没有更好方法,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发光二极管自制一个电源测试器,500MMS后灰色PG信号亮就可以,还要看看CPU四针供电的12V出来了没。

这个办法理论上可以,但是500ms不好确定。还是接主板直接测吧。

网友B:
能启动,就是负载力不行,输出电容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一定。输出电容使用ESR表测量过其等效内阻后都没有问题,结果接板还是不行。

网友:
做个用电阻或灯泡做成的假负载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启动,就是负载力不行,输出电容有问题

输出各电压正常,电容没问题,出现不能开机,那只有看看494各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正常,换主板

网友C:
自己做各个电路的假负载,测试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应该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各个电路的假负载,测试

问题是现在想知道每一组的电流是多少?明显的是不能看商标上面标注的电流值。就昨天看一台小泵标注电流是6。5A,结果实际测量其耗电是13A

网友:
..一般都是短接在测试电压吧。。要不就专业的工具

网友:
还是上主板来的直接,不然测起来很麻烦。

网友:
      一般条件下,主要是测试各组输出电压正常否,及能否达到原产品设计的各组额定输出电流值两项指标。
      如果是经常修电源,可做个简易测试负载。12V组,用多个10Ω/20W的水泥电阻并联,焊在接线架上,或做在一块电路板。按12V15A容量计算,用15个电阻,中间可加几个开关控制并联电阻的数量,来控制测试功率的大小,可测试最大输出P=12V/10ΩX15=180W。如果手头有大功率电阻就可少用几个了。多个电阻的好处是产生的热量分散了。
       同样,5V组输出选用2.2Ω/15W水泥电阻10个并联,也可加开关控制并接数量,最大功耗P=5V/2.2ΩX5VX10=115W。
      3.3V组如不想做了,可加开关将5V组负载切换给3.3V组使用,即5V和3.3V轮换使用这组负载。
      测试额定功率大的电源,就要多并电阻了。      楼主说的接主机不能启动现象,如果不是带不动负载原因,就可能是电源输出的PG信号有问题。

网友:
还是上板直接测试直接

网友:
短接绿线与地线,测电压

网友:
电源一般都不修吧?

网友:
首先短接绿线看看是否能启动电源  然后再测每组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弄一个电源测试仪,重点测PG信号,一般在360左右,即正常。

网友(2014-02-20):
电容才修下,麻烦的都不休

网友:
貌似很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