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 待机不正常(TPS51020发烫)

楼主(2014-01-10):
      一台ASUS Z99L 笔记本,原故障为:按开机键(SW5605,产生PWR_SW#信号)无反应,按其旁边一个键(SW5604,产生INSTANT_ON#信号的)却可以开机,但内屏无显,外接有显示。开机后按开机键可以关机。
      以为是高压条出问题,换了一条高压条,内屏还是不亮。用外置电源给高压条供电,并提供ON/OFF信号,屏会亮。说明不亮是高压条的电源VCC或其控制信号ON/OFF丢失所至。测VCC有19V左右,测ON/OFF信号为0。不幸的是:在测的过程中可能有对VCC瞬间短路(有听到维修电源保护时的吸合声),之后不论按SW5605,还是按SW5604都不能开机,但测高压条的VCC(19V)还在。
      拆下主板(板号为:A8E/A8S/F8S),裸机测待机电流为0.11A。并发现U8101(TPS51020)芯片很烫,由于一开始时没有电路图,且对TPS51020的电路也不熟悉,发现一料板上恰好有TPS51020芯片(确定它是好的),将其换上,故障依旧。

      测3V、5V输出都为0,将L8100、L8101断开,3V、5V还是没出来,U8101(TPS51020)芯片依旧很烫。
      以为自己焊功不行,从网上买了一片新的TPS51020芯片换上,故障依旧。
      再从网上下载了A8E电路图及点位图
             点位图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太清 供电 LDO REF EN

网友:
现在机子难修啊,我头都大得很修了几个索尼

网友:
测下芯片3V5V开启引脚端和自举升压引脚端的电压。

网友:
一般芯片有了,主供电和总开启信号就会产生线性电压了,换了新的芯片还是发烫就是说明肯定还有脚位去的地方短路呢 ,可以查查周边电路所连的电容一些小元件是不是OK!

说的很对,有些待机芯片上电发烫是线性电压端对地短路造成的

网友:
线性3,5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自举电压,有供到IO和南桥..............

网友:

本故障已解决,现将检测过程附下(还好有电路图和点位图):
原认为“+5VAO对地应该没有短路(因为直接用维修电源对+5VAO烧机,当电压升至5V时,电流才0.43A左右)”最后证实是不正确的。
实测+5VAO只有1.3V左右,还是从+5VAO的去向着手,+5VAO输出主要的有以下两路:

一路转成+5VA,另一路转成+3VAO。+5VA实际上没有任何负载,而+3VAO的去处是转成+3VA(见下图):
+3VA的去处主要的是转成+3VA_EC(见下图):

断开上图的L3000,通电,待机电流正常了(0.02A),TPS51020不再发烫,说明原故障为+3VA_EC短路。
+3VA_EC的负载还是比较多,就用烧机法来检查,当电压逐渐升高时,发现EC1(IT8511TE)急剧发烫,判断IT8511TE已坏,换个新的,故障排除。

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对+5VAO烧机,当电压升至5V时,电流才0.43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