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痛的三星R478

楼主(2014-01-10):
型号:三星R478-DT04CN
板号:BA92-060621B
配置:I3 330M,HM55,GT 330M(1G独显)
故障:二手机,在别处修过没修好,顾客说上家做过南桥,现在是开机出现三星LOGO后灰屏死机。
处理:拆开看了下,动过南桥,显卡没动过,能显示,过LOGO灰屏,先刷BIOS,上论坛找了一圈,找到几个都是GT320显卡的BIOS,刷了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无显,到官网找对应BIOS,结果只找到个BIOSUPDATE文件,要在线升级才行,百度一圈,找到一个,分离后是2M的,原机是4M的,没法刷,看来没办法找到对应的4M的BIOS,无奈又把原机备份的重新刷回去了,结果能进系统了,本以为这样就修好了,进系统发现无法激活WIN7,于是重换了个系统,结果仍无法激活,上百度一查,发现这破机子装WIN7是无法软激活的,要刷BIOS才行,于是上官网用BIOSUPDATE在线刷了BIOS,结果重启后出现三星LOGO后就重启,而且一直循环这个现象,但能进BIOS,看到BIOS和EC版本都是12NZ,退出后就又是那个循环故障了,没办法,取下BIOS又刷回原来的BIOS(版本07NZ),又能进系统了,但不能激活WIN7,不管了,先就这样考机吧,完了用软件试试激活吧,考机中发现用20多分钟就关机了,重开又能用20多分,以为是散热问题,用鲁大师测了一下,温度一点也不高,看来不是温度问题,还是怀疑BIOS有问题,从网上找到个BIOS版号10NZ,在线刷上去后和12NZ故障一样,NND,看来只能刷07NZ才能正常进系统。现在进系统无论做什么都正常,就是用一会关机,重开又能用一会儿,弄的我也没辙了,望高手指点或发个正常机子上的版本号为07NZ的BIOS,让我试试,看是不是原机BIOS有问题造成重启。

网友:
期待楼主答案!机子应该比较新吧!论坛资料都没多少。

网友:
这款机器资料很少的   楼主期待你把它修好

网友:
原机BIOS有问题造成重启

网友:
刷其它版本的都出现三星LOGO就重启,还不如这个原版本的呢,在线刷也一样,我加焊了一下HM55,故障还是一样,CPU,内存,硬盘都换过,故障也一样,这个机子用的是330M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