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冬天加焊ati显卡很容易挂呢,求解

楼主(2014-01-10):
近来做ati显卡很容易挂,有什么心得大家介绍下,夏天的时候不会这样的

网友A:
楼主真是没话找话说,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呵呵,,那只能怪你的技术回潮了!哈哈哈哈,,,

ATI显卡是确实比NV卡容易挂,但是不分季节的。ATI做BGA加焊是越低越好, 做无铅一定要注意温度,不然非常容易挂。

网友B:
土炮吧,这种事哪里会分季节的,除非是你温度没撑握好

网友:
感觉温度比夏天要求的高,其他的没啥

网友C:
就算我技术不好吧.请教下大家平时做ati显卡,下风嘴贴着上面,上风嘴离2cm,有没必要在核心上放硬币来降温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没话找话说,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呵呵,,那只能怪你的技术回潮了!哈哈哈哈,,,

可能技术不好吧,请教下大家平时做ati显卡,下风嘴贴着上面,上风嘴离2cm,有没必要在核心上放硬币来降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技术不好吧,请教下大家平时做ati显卡,下风嘴贴着上面,上风嘴离2cm,有没必要在核心上放硬币来降温不

放硬币更容易挂掉,而且放不正中间,经常是一边高低焊出来

网友:
这个就取决于什么芯片了,不同芯片可能会有所差异,有些显卡易损,有些型号可能有稍微好点,总之这个东西自己把握吧

网友:
下面预热时间要够,,,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只需要在220以上的温度那里延长一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土炮吧,这种事哪里会分季节的,除非是你温度没撑握好

土炮很好用啊,楼主的BGA设备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
不会的,我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还分四季的,我的方法就是,基本上买来的芯片,先烤半小时,然后不是很难植球,我都是用有铅,这样在焊接的过程中成功率要好一些。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堡桥的情况啊 。

网友:
你温度斜率没设置好吧!再说冬天确实会影响BGA温度。还是烤下板再做桥吧

网友:
160预热3分钟180预热2分钟200预热1分钟直上坐等融化

网友:
nv和ATI还是个有个好处  都喜欢   都是我们吃饭的途径

网友:
多预热几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我技术不好吧.请教下大家平时做ati显卡,下风嘴贴着上面,上风嘴离2cm,有没必要在核心上放硬币来降温不

1CM的距离差不多吧,我只有在做T61 703那种大个的显卡在桥做工不太好的主板BGA时加个硬币帮忙给压下去。像华硕有些板就需要加个硬币,很少用!

网友:
冬天环境比较冷,上温度慢,温度不均匀,炉子热,但是环境冷

网友:
在BGA做显卡之前要给显卡预热下   这样不容易挂

网友:
低温延长时间慢慢让他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