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GOn,惠冠G910W能显厂标,但不能显画面

楼主(2014-01-11):
接到此机,试,能出现HUGON图标,也能出现无信号,就是不能出图像,用别的主机也是一样,是不是数据有问题,求高人分析,发个数据也行.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刷程序  只样地问提一般是程序

网友:
今天遇见一个hp的,跟你说的差不多,但看上去灰蒙蒙的,刷了程序还是不行,最后检查是屏坏了

网友(2014-11-15):
先刷程序不行在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的通用驱动板都是双八的屏线,很多屏用不了

网友:
刷吧,刷程序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迅维禁止灌水!!!!!!!!!!!

网友:
刷程序 换通用版测试 就这两种。。。

网友:
吧驱动板拍图看看

网友:
VGA接口那有几个 小芯片,测量一下,通的话就是坏了,全部取掉,这是保护的,我遇到过,取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