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1-11):
仁宝中,B+很低,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后级有短路先从电容查起

网友:
亲 你测试B+对地阻抗吧  正常的应该400多   如果只有200左右  就说明B+有微短  修B+    如果B+正常 你就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吧  希望能够帮助你

网友:
如果是小部件插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慢慢来吧

网友:
晕啊,进水了还修啊, 我想加倍可以修。

网友:
短路了  看图纸修吧

网友:
换主板,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