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B560

楼主(2014-01-11):
版号

客户 说。这 笔记本是在 香港买的。
笔记本 拿过来是不开机,没有待机 3V 5V 怀疑是 EC BIOS出问题了。  刷了 EC BIOS 可以开机了。但是 电压 都没有出来。
在 迅维网 下载 好多 BIOS  都不行。

求助  原装 原机 BIOS 程序 和 图纸 点位图 。。。

网友:
是不是双BIOS. 也有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点评):
EC BIOS 和 桥 的BIOS 程序。 是 双 BIOS..在 迅维网 下载 好多。都不管用。

网友:
那就是主板还有其他问题阿,,这种新机器图纸不一定好找..

网友(点评):
我 觉得 还是 BIOS 的问题。 应为 拿过来是 不开机,刷了 BIOS 可以开机。但是 就 3V 5V 出来了。其他电压都没有。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这样的机,图纸是没有的,BIOS资料也找不到。但是我那天修别的机,看板子和这个有点一样,就把BIOS换过来了一下。结果好了,机子在修一个月啊!

网友:
你刷了那么多bios都不管用 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   查查别的问题啊

网友:
桥 BIOS  EC  BIOS 都刷过了。。。都在迅维网 下载的。没有 一个 BIOS  我觉得 是对的!

网友:
继续找个bios刷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 ,要去 台湾 联想 官网 下载。 官网 不提供 BIOS 程序吧。

网友:
随便哪边的联想都是一样的BIOS程序,只要板子型号对了就行,个人觉得还是BIOS,我之前也遇到过 类似的现象就是BIOS

网友(点评):
你最后 。。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试试用B460的程序看看可不可以呢?EC程序可能是可以通用的吧

网友:
我有560的bios

网友(点评):
你有 。你上传一下别。。

网友:
你是EC和BIOS一起刷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EC BIOS 和桥 BIOS 都同时 刷了。不行

网友:
淘宝里面有没有这个BIOS呀

网友:
你加我QQ我给你一个网址919521316

网友:
BIOSr的问题的多啊,

网友(点评):
你有 确定%100是 好的 BIOS程序 没有。。听说 桥 BIOS 和 EC BIOS 要一起 刷。 才行

网友:
不知道你之前bios备份没?你可以把他们互刷一下,之前碰到过两个bios是一样的。但是忘记什么机子了。你可以试一下。不过要将结果公布一下哦。先在这谢了。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你就不能换个系统供电芯片试试吗  刷那么多BIOS有什么用啊

网友(点评):
你不懂呀!!!

网友:
是bios的问题  但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有 %100 确定 好的 BIOS 程序 没有。。我在论坛 刷过 好多 BIOS 程序。故障 都不一样。。

网友:
学习中,往大神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