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器 奇怪了换屏后重装系统黑屏

楼主(2014-01-11):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Sony机器 vpcea37ec  屏破了 换屏  直接报价。。。。。。。。。。。。。此处孙略100字
装系统 装到一半黑屏了 *脏话*怎么回事 难道屏不兼容 听说sony的机器认屏 后来又换一个三星的 装上去还是一样
郁闷了 什么情况 接可调电源 看电流 直接飙到 2.2A 又掉到 1.3  看着电流应该亮了啊  外接看下 果然是亮的 想不通  就去问师傅 师傅说 sonY的机器有什么播码开关 什么东西  师傅说 控制屏的 我就把上面几个小开关 全部拔过去 上电试机 不亮 又全部拔回来 在上电试机 亮了

网友:
不清楚好了没,可以把坏屏装上看看会灭,会板还有问题

网友:
索尼的笔记本有些GHOST的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存在不兼容。安装的时候把显卡驱动的钩去掉。系统就不会安装显卡。等系统装完进桌面再用驱动精灵来装

网友:
好经验啊!请问下那个开关是在板子上面还是在屏上呢!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还是只是系统不行出现的问题  纯净版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驱动问题,进安全模式会不会黑?

网友(2018-11-13):
按照方法 亮了 厉害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奇怪的啊

网友:
刷屏码片也可以,刷了后会识别成原来的型号,不用调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