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2014-01-11):
这个电路中的P管PQ50做什么用?谁来分析下

网友:
本人认为PQ50与PR561构成分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en1 en2 为开启电压,当后续电路出问题PQ7击穿拉低PQ50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VS电压通过稳压二极管  给EN LDO供电 芯片有供电  产生 VL   VL给EN1   EN2供电  同时通往 PQ50 S级  前面VS电压  通往G级   P沟道   MOS管截止    当VS电压没出来 G级为0V     S 大于G   MOS管导通    电压接地  不对EN1  EN2  供电   导致待机3 5V  不出来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保护的作用

网友:
4楼的很有道理

网友:
检测VS电压是否正常而是否出现3/5V开启。

网友:
vs没有的时候。VL也不会有。何必用管子来拉低EN1。。。
这个电路我也没看明白这个管子做什么用。
仿真一下发现G极为0V时,S极还有3V左右。。。奇怪了